调查下,你们的飞控搜星都要多久?

楼主(2012-05-09):
我的A控搜星很慢很难,开始用得兔子得的GPS,很难收到星,后来买了A控配套的,稍微好点,就是搜星很慢,还经常搜不到,今天把兔子带去单位了,结果发现A控绝对搜不到得地方居然很快就搜到了(10/30秒,7/11星),A控要在很少得几个地方才能收到星,还经常收不到,收到的话也要2/6分钟,星还不稳定,你们的都多久搜到星,都是什么飞控?

楼主:
每次飞都要等很久,还经常要断电从来几次,痛苦。。。。。。

网友A:
为什么我的很快捏? RP啊 注意啊

网友B:
时快时慢,H控

网友:
我觉得我的很快 啊 !!老鹰树!

网友C:
独眼龙、老鹰树很快。

网友D:
一开始慢,把GPS和图传的距离搞好,马上就有了

网友E:
市面上飞控配的GPS基本都是一个型号的,搜不到星的话,远离图传简短布线。锡箔纸伺候。
第一次上电搜星3-6分钟,同天第二次上电只需10秒钟。

网友F:
一般第一次 大概是 1-2分钟 第2次 飞 就在10秒内

网友G:
我用H控,以前很慢,有时还搜不到。后来,我终于找出原因了,是gps天线老化了,就是gps最上面那一片。我网上买了一块新的装上20秒内搜到星。 和飞控没关系。

楼主:
朋友的A控搜星也很快,就我的超级慢。。。。。?改天有时间一起做下对比,要是飞控问题,就近早处理了

网友E:
重新布线,远离干扰源,之前有模友把GPS模块靠近RD32,也搜不到星,改了接线就好了

楼主:
搞好了,一直以为是图传干扰,原来主要干扰是图传的连线,我把连线拧了麻花,搜星快多了

网友H:
如果把GPS的线用锡纸包上会不会好点?

网友I:
图传是1.2G的话对GPS是有干扰的,测试过干扰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伯通不清楚,罗美图传可以把线材与罗美的发射器屁股部位1CM处全部用抗干扰布包裹(没有的可以用锡箔,效果不是太好)。这样可以阻拦大部分干扰。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GPS是否通用,我买了个31AP又买了个panda,但是GPS就一个,原厂GPS价格太贵,三四百,我去买个其他OSD的GPS不知道是否可行?楼主可有经验?

网友J:
回复 楼主:
1控首次1分钟 二次 5秒 你那么久只能说 绝对被 图传之类的设备干扰了 我江南的 gps 之前就是靠近摄像头了。。。。 在天上飞了一小时都没搜到星

网友K:
长期在一个地方飞的话,插上电就搜到,换地方超过30KM的话1分钟以内搜到。

网友:
时快时慢,不过第二次一般就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