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关于电池充电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2-05-09):
我想请教各位,关于电池用多少A电流充电是怎么计算的,以前用B6冲3S 2200的电池都是用1.5A左右的电流冲的,现在玩F3P的小飞机,买了几快5C充电的2S电池,以前听说5C的电池可以用大电流充电的不知道是不是,所以请教各位电池的充电电流是怎样计算的,还有5C,6C充电到底是什么意识。

楼主:
好吧,我承认是比较菜的问题,可能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差,就直接一点吧,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双天的2S 400MAN 30C 5C电池用几A充电,还有一个300MAN 45C 6C 的电池用几A充电,B6的冲电器,谢谢了

网友:
2A    1.8A

网友:
最大充电电流等于容量乘充电c数

网友:
一般锂电池用1C电流充电,C是指电池容量,例如2200MAH 20C的电池用1C充电就是2.2A。如果电池标示5C充电,表示可以用2.2*5=11A充电,但一般为了电池寿命着想,不会用这么大电流充电。

网友A:
可以2A充电,我都是四块一起充8A,9分钟搞定!外场的话2块飞,两块充,4a充电,不会断电

网友:
不赶时间,最佳充电是0.5C

网友B(2013-04-28):
引用 网友A:
可以2A充电,我都是四块一起充8A,9分钟搞定!外场的话2块飞,两块充,4a充电,不会断电

1c充电的3s2200,你能开到4A充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c充电的3s2200,你能开到4A充电?

兄弟孤陋寡闻的了,现在已经有了快速充电的电池,比如双天的一些电池就支持5C充电,例如400MAH的电池可以2A充电,大大缩短等待时间,而快速充电目前看来并不会让电池太折寿,比如我用4块电池飞F3P,两块飞,两块快速充电,半年后电池不给了就可以直接换4块新电池,这样比买一堆电池等老化要好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孤陋寡闻的了,现在已经有了快速充电的电池,比如双天的一些电池就支持5C充电,例如400MAH的电池可以 ...

我知道有5C充电电池,只是手上有好几块1C充电2200电池,有魔友说可以4A充,所以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