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硬点的中联,耐炸点

楼主(2012-05-09):
我都炸坏几个中联了,一个就几十块,最重要的是换中联麻烦,飞越皮带传。

网友A:
换无副翼系统,飞越的DFC

网友B:
神机?炸不坏? 不见得,炸不坏的JJ还没有发明出来!

网友C:
怕炸就苦练模拟,减少炸鸡的次数

网友D:
中联硬了,你就不怕炸桨夹

网友E:
病人的中联保护器,淘宝随便搜,有了它再也不炸中联了,就是炸了直接换轴。

网友:
没有炸不坏的机器,只有不炸机的技术.

网友F:
不是很暴力的话不会一下坏中联吧?

网友G:
炸坏几个了?坏什么地方?
只有不炸机的技术,没有炸不坏的飞机……

网友H:
中联能炸坏的话那么大的冲击力中联硬了估计直接断,要不就坏桨夹

网友I:
用中联保护器吧,除了保护中联,还能减少中联虚位,我有个中联有很大虚位,用了保护器后虚位没了

网友J:
无副翼的一体化那种旋翼头用锤子都砸不弯

网友K:
我之前的fy的中联由于全速射桨看到尾管变形了,不过我用锤子想弄直,怎么用力都没变形(炸鸡力量很大啊)

网友L: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多练模拟器吧。

网友M:
有钛合金版中联,可惜买不起

网友F:
这个结构应该最硬了,还有7075那个也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