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0N离合器的问题

楼主(2012-05-09):
我的600N飞了大约30起落,
发动机
是亚拓50,离合器已经断两个了,都是原厂的。大家离合器会常坏吗?
另外还想问,用动力更强的发动机如OS55 NOVAROSSI57,会加快离合器损坏吗?

网友A:
正常 原厂的600/700N 就是这个鳥样, 别玩油门 离合器不断开关没二下就断了, 换 Quick UK 的耐多了。

网友B:
没遇到过 我的600 是os55HZ-R. 700也是带泵的
除了炸机开大车拉过一次 可能是RP问题

网友C:
离合器装配有没有装好?还有定期检查来令片磨损情况。磨损厉害就及时换来令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