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玩汽油1/5大脚,国产不知道哪款好点?

楼主(2012-05-09):
新手想玩汽油1/5大脚,准备4000元多点,国产不知道哪款好点?要4驱的,请大家帮下忙!

网友:
8晓得,楼主还是去玩车多的地方问问吧。那里这种帖子不少。

网友:
4000?

够了,现在还是电动吧,油动已经不快了,除非你很执着

网友:
为避免广告 LZ最好多去bbs.rcfans.com多了解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国产一般就飞神好些,
只是相比之下
还有无限那款也可以,但口碑不如飞神
我就玩的飞神,不过还是很多小毛病,反正不能暴力玩,不然就只修车
我玩了几个月的飞神,总结下几个小毛病
1 狗骨杯容易松,要经常锁紧螺丝
2 刹车片有点卡,我刷上润滑油就解决了,别担心刹车不灵,这车的特点就是刹车特别灵,打上油一样灵得要命,轻轻一刹就四轮抱死
建议尽量避免急刹,传动系统遭不住
3 油箱的油管接口时间长了要漏油,建议新车就用耐油玻璃胶密封
4 车的转向虚位大,跑不直,反正边跑要随时修正,转弯半径也大。
5  发动机散热口的热风直接吹油箱,玩的时间过长导致油箱内燃料高热膨涨形成压力导致发动机超级富油后怠速熄火,这个是车的设计问题,进口的好多汽油大脚都是这种设计,包括FG,这个车也是全仿的FG。解决办法就是玩段时间后开油箱盖排压

反正车没完美的,我朋友的K4。6毛病一样的多,自己要学会接受这些毛病并自己解决

网友(2012-06-20):
KM

km  t1000就可以

网友:
新手建议玩电车,配锂电一样暴力,油车的话会玩你玩的一下没有信心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