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型机身的问题

楼主(2012-05-09):
呼~~
注册几天了终于可以说话了!强烈感谢小cai神的帮助~!!!
新手小白关于H型机身的问题
各位高手关于H型机身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 H 型机身除了机身形状与 X 型机身形状不同外,在性能与操控性上有不同处吗?
2 我手头上有一个泰世的GU344可以用在 H 型机身上吗?
3 四轴8
电机
比起4电机有什么优势?会不会增加能耗?因为
电池
要负担8只电机的供电能耗岂不是曾加一倍?

网友A:
态势433好像只可以X4或+4

网友:
八电机耗电但是负载上去了。不过机身重量也上去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是设计H4的。我的帖子里有相关的,测试视屏。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不好意思我没找到你的帖子啊,能给个地址吗?
照四楼的说泰世344不能有,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C:
四楼的意思是说飞控不支持8电机,至于为什么你去问泰世吧。搜帖子都不会........你还是继续潜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