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K-7XII 双接受

楼主(2012-05-09):
小丘问个问题。KDS K-7XII 遥控器如果我用两个8通接受。这个电直一个4轴。切换模型后需要重新对频吗?有的控好像可以不用对频。切那个模型用那个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丘问个问题。KDS K-7XII 遥控器如果我用两个8通接受。这个电直一个4轴。切换模型后需要重新对频吗?有的控好像可以不用对频。切那个模型用那个接受。

不用另外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