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41A3电调线路板的接法,为了帮波箱加轴承拆了不会装上去啊!

楼主(2012-05-09):
求M41A3电调线路板的接法,为了帮波箱加轴承拆了不会装上去啊!5555555555
求图教接....

网友:
功能板放正,从左上接,1是接收板的3芯,2是8芯,4和5是喇叭和音量调节。
其他的没印象了,好久没见过原装的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丁姐!!!

网友(2013-02-22):
原来是这样。顶贴

网友(2013-04-21):
应该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