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推急拉油门,尾巴有点锁不住。。。

楼主(2012-05-09):
急推急拉油门,锁尾有点跟不上,加大感度又追尾了,是悬停模式,3D模式还没有试。。。GY401+DS520,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尾变距滑块很顺滑,用的是钢丝拉杆,我的中立点尾边距滑块不在中间位置,也不在锁尾那边,而是在非锁尾那边,由于401左右行程不一样,为了让尾
舵机
不超行程,所以调成这样了,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A:
不是感度问题,你看看尾舵机的行程够不够,在陀螺仪上设置一下尾舵机两边的行程

网友B:
我也是这样,但是老魔友告诉我,如果机械没问题,出现这种也是正常,一般模式都会这样,开3d就没这种情况了

网友C:
应该检查一下你尾舵机到尾浆的传动的地方,有没什么什么不顺滑的地方
钢丝是不是弯了,我的是弯了,不过没有影响到传动
还有就是我起动的第一下油门大了的话也会甩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D:
单项轴承该换了。

网友E:
楼上说的有理啊!!!!

楼主:
楼上诸位说的都没到点子,呵呵,行程绝对够,机械绝对顺滑(新机),钢丝可能有点影响,但觉得不是主要的,我想conversews这位磨友可能说的对,我还没有开过3D试。下次试下

网友F:
降低螺距提高油门
@

楼主:
原帖由
yanweidan
于 2012-5-10 23:22 发表
@
这也是个方法,但我悬停油门都75了,快80了,在提高就太高了

楼主:
14T的齿,3900KV的电机,转速应该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