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内置的2.4G模组 是否可以和原来天地飞的72Mhz高频头共同存在,共同工作??

楼主(2012-05-10):
右边的板子就是高频头了

白线PPM 红线BAT 黑线GND接地

如果我购买一个飞梦内置的高频头 为T6A添置2.4G功能的时候 是否还需要把这块板子焊掉?

如果不能同时供两个高频模块使用, 是否要加一个开关?怎么加呢?使用一个开关来切换两个模块的电路供应?

其实人少的时候我蛮喜欢用72M的

我找了一下
发现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41
把两根线(一根原白色信号线和一根原红色正极线)连接到事先固定好的双刀双掷开关的中间两脚

但是还感觉比较orz  这个开关到底是怎么接线的

通过控制正极红线和信号白线来完成72M模块与2.4G模块的供电吗?

网友:
1、开关只需要切换供电就行了,开关中心的动片接BAT,两边分别接72M高频板和飞梦模块供电。
2、PPM直接从模拟口取最佳,因为这个控的PPM到72M板是OC输出。如果从白线取,还得加个上拉电阻。

楼主:
多谢LS
不能两个同时发射吗?

我的本意是偷懒懒得加开关 而且开关容易被手滑碰到 飞到一半切了模式就傻了

楼主:
手滑 修改掉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LS
不能两个同时发射吗?

我的本意是偷懒懒得加开关 而且开关容易被手滑碰到 飞到一半切了模式就傻了
可以,那就不用开关了,直接把电源接到BAT上,不过这样耗电貌似大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