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螺旋桨也镂空!处女红!

楼主(2012-05-10):
跪求不到 8043的碳纤浆,只要动刀了。
1g

网友:
挖空贴膜?
有前途

网友:
LZ注意平衡的处理。。。

网友:
蜻蜓的翅膀, 强呀 能否传授下技术

网友:
 等待试飞啊

网友:
疯的前照。。。。不顾一切就为轻

楼主:
据悉 老外的都是90g左右,差距不是点点的大啊。

网友:
动平衡木有了,可能会震得一塌糊涂。

楼主:
此帖旨在 引出 较轻的螺旋桨

网友:
给大家讲一下实验结果

网友:
老外都是90g?是极致吧?一般主流好像120左右,不然也太恐怖了吧?

网友:
螺旋桨也镂空减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