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使用记录一:电机不转

楼主(2012-05-10):
昨天到手后马上进行焊接,按照说明书上的焊好插针后放到了450机架上,没有上GPS和数传。这个机架以前的飞控是玉兔,飞行良好。按照网上的教程安装好调机软件和固件后,一切正常,又进行了一下电调校准。上电,方向舵向右2秒,右下角的三个LED闪烁,然后就是最右边的红灯连续闪烁。推油门没有任何反应。找到网上教程,想看看LED灯闪烁的定义,结果那上面写的是APM1的,不是2的,坑爹啊
第一次上机就失败了。
WIKI中的多旋翼说明里的LED显示含义是APM1的,但是在附录里面既有1也有2的

网友A:
红灯是pgs,看图你没接,应该一直都不会常亮。常亮表示锁定了。
管电机的是 绿色led,没解锁是闪耀,解锁后是常亮,要是根本就没亮过,那很可能是你接线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是pgs,看图你没接,应该一直都不会常亮。常亮表示锁定了。
管电机的是 绿色led,没解锁是闪耀,解锁后是常亮,要是根本就没亮过,那很可能是你接线有错

刚才把GPS接上了,右下角三个灯中的最左边那个蓝灯开始闪烁了,也就是说蓝灯才是管GPS的。您说管电机的是绿色灯,也就是右下角三个灯中的中间那个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终于解决了!
在调参软件中把“飞行模式(Flight Mode)”中的那个“简单模式”复选框打上勾,然后在“ARDUCOPTER LEVEL”中要设置水平,然后点击COMPLETE。估计之前板子不是水平的,所以自检通不过。
刚才室内飞了一下,感觉很稳,跟玉兔的稳定度差不多。但是自始至终那个所谓的管电机的绿色LED也没有亮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
在调参软件中把“飞行模式(Flight Mode)”中的那个“简单模式”复选框打上勾,然后在“ARDUCOPTER LEVEL”中要设置水平,然后点击COMPLETE。估计之前板子不是水平的,所以自检通不过。
刚才室内 ...

不是吧,啊啊,你咋没先设置好“模式”呢,是不是没认真看wiki啊 ,建议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按wiki上的来,还是这样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啊啊,你咋没先设置好“模式”呢,是不是没认真看wiki啊 ,建议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按wiki上的来,还是这样安全。

您这可就是冤枉我了,我确实是一步一步按照WIKI里来的,但是,WIKI里的说明跟自己手头上的不配套啊!
你看,这是分别是WIKI和实际情况,不一样吧。WIKI里根本没有那个“简单模式”的复选框啊

网友B:
APM参数好调么

网友A:
晕,不知道你 调参软件是什么版本,APM的更新是太快太多了,有时候是会乱的
不过,我记得有2个模式可以解锁油门,一个是“简单”,还有个是“增稳”(好像就是stablize)。你一开始很可能是没 切到这2个模式,所以不能解锁。
另:最后张图,你也是三段开关吧,怎么3个全是简单?要一个就够了吧。最好是保留一个 stablize,因为万一电子指南针被干扰,你还能切换的到手动控制。不能完全依靠指南针的

网友C:
楼上正解。。。又是不进群的闭门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参数好调么

那些乱七八糟的参数(应该叫PID?)我一个没动,全是默认值。直接就飞了,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不知道你 调参软件是什么版本,APM的更新是太快太多了,有时候是会乱的
不过,我记得有2个模式可以解锁油门,一个是“简单”,还有个是“增稳”(好像就是stablize)。你一开始很可能是没 切到这2个模式,所以不 ...

谢谢,学习了,我马上就改过来。我理解这个简单模式就是CF吧,但是比玉兔的CF还要傻瓜,类似于大疆的那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又是不进群的闭门党么?

一有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群!但是群里问了问题之后没人搭理啊。

网友D:
切到这2个模式,所以不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到这2个模式,所以不能解锁。

切到哪两个模式不能解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有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群!但是群里问了问题之后没人搭理啊。

同感,那个群确实有的时候反应很慢很慢
直接去diydrones问吧,那里真的比较快,只不过要用英语,问个航模相关的问题,不需要特保好,特别正规的英语。你只要吧 航模的关键词 英文的贴上去,再加点yes,no 之类的基本词,基本上就能说清楚了。
不管是那个国家的人,都是人类,对语言的基本理解都差不多,所以一般你写的再差他们也能蒙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感,那个群确实有的时候反应很慢很慢
直接去diydrones问吧,那里真的比较快,只不过要用英语,问个航模相关的问题,不需要特保好,特别正规的英语。你只要吧 航模的关键词 英文的贴上去,再加点yes,n ...

OK

网友:
回复 楼主:

挖坟贴!wiki里疑难解答里

我无法使电机的运行和/或不能激活 ESC

这可能由多种错误引起:

    首先,如果你是使用的 APM 2 的话,在插上电池之后按重启键,确保启动正常。
    你在 ACRO,稳定或简单模式?作为一项安全措施,电机不会在其他模式下激活。
    你确定你正确地激活了它们?当电机激活时,IMU 上的激活 LED (APM1 上是绿色,APM2 上是黄色)在 IMU 校准闪烁(越5秒)将常亮。查看激活指导,以确保你做对了。
    你发射机上的油门或方向通道是否反向?试试把方向摇杆移到最左边,如果正常工作,那方向通道就是反向了。如果不工作,尝试将油门摇杆移到最大,并把方向摇杆移到最右。如果工作正常,油门通道就是反向了。
    一些 ESC 在激活前有一个最低的阈值。如果需要,向下微调遥控油门,重做遥控校准。
    你的RC油门通道反向了吗?将一个电调直接插到接收机通道3,和插入锂电池(与螺旋桨保持安全距离!)。手动尝试,确保正常。
    在任务规划器器或 CLI 里重做你遥控校准。确保油门通道 (CH 3) 读取正常,值在 1100 (低) 和 1900(高)左右。请记住锂电池必须在插入遥控设备的电源。
    如果你已经检查了以上的事情,可能你需要重新调整你的电调。以手动方式进行(这里的第二种方法,以确保正常)。

网友:
标题

APM好整不好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