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定高定点

楼主(2012-05-10):
MWC GPS定高国外早就有了,但需要I2C GPS支持,这个I2C GPS比较麻烦,单独为GPS配一个M328单片机转换I2C也不值得,经过一番捣鼓,终于可以让M328的MWC直接支持串口GPS了。

第一个视频试飞是 小四轴,配置:XXD2208 KV1400  XXD 好赢25A  8038正反桨 2200锂电  全重600克。

第二个视频试飞是 稍大一点的四轴,配置: XXD 2212 KV1400  XXD 好赢25A  8038正反桨 2200锂电  全重800克。

MWC 传感器配置均为:ITG3205  BMA020 HMC5883L  BMP085

小四轴用的是淘宝那种GPS(兼容玉兔那种,呵呵),大点的四轴用的自己做的GPS,直接作为二层板放上面,信号也很稳定。

简单叙述一下教程:
       MWC GPS代码很早就有了,但在1.9版本之前,GPS定位、回航只是简单的P D控制,P值根据四轴与定位点的距离,比例控制四轴向定位点倾斜角度;超过一定距离,由D值限制最大倾角。这种PD控制的结果,定位表现尚可。但回航速度不能很好控制,到达定位点后,四轴呈水平状态,但由于惯性,四轴继续向前飞,直到与定位点拉开距离,此时P值的作用使四轴相反方向倾斜,四轴又飞回来,这样循环往复,绕着定位点转。

    最近,国外Eosbandi ACMGPS定位代码改写到MWC中,采用飞行速度PI +偏转速率PID控制,使得四轴飞临定位点时,可以根据四轴飞行速度变化,提前控制四轴向飞行相反方向偏转,起到减速作用。从而达到较好定位和回航效果。

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ogs/ac2-loiter-tuner-sim
这里模拟演示了四轴PI+PID回航控制过程,可以输入不同的PI rate PID 参数试试模拟效果。输入合适的参数,四轴在飞近定点时,有明显减速过程。
Eosbandi PI+PID参数需要在源代码里修改,暂不支持在GUI里修改。默认值效果就很好。

      支持两种GPS模块,MTK3329和UBLOX模块,建议用UBLOX模块,相对漂移小,上面的视频里用的GPS就是UBLOX 模块。这两种模块都可以接受指令来改变串口通讯速率,所以即使模块默认输出为1Hz也没有关系,在GPS.pde 中通过设置不同的语句,使MTK3329和UBLOX模块分别输出10HZ和5HZ。程序中默认选择UBLOX GPS模块,设置后以57600速率输出5 HZ GPS数据。

      config.h 里设置 #define GPS_SERIAL 0 (328只能用串口0,2560可以改为2,使用串口2)  ,#define GPS_BAUD   57600(经设置后GPS模块的输出速率),#define GPS_DEFAULT_BAUD 9600 (设置前的GPS 模块 TX 输出速率,通常为9600)

       需要4根线连接GPS和MWC主板,负极,+5V,RX,TX,其中GPS的RX接MWC的TX,GPS的TX接MWC的RX。

      MWC主板通电,开始自检和程序初始化,如果这时GPS与MWC的通讯口连接正确,MWC板检测到GPS存在,就会建立与GPS的通讯,设置GPS的通讯速率和数据输出频率。如果MWC板子上有指示RX TX通讯的指示LED,可以看到MWC板子上的TX LED灯闪2下,输出指令改变GPS通讯速率和数据输出频率,随后 MWC主板 RX LED就会从1HZ闪烁变为10HZ 或5HZ快速闪烁。表示GPS与MWC连接成功!

       将四轴拿到外面的空旷处,等待GPS搜索卫星,一般1分钟左右就能搜到星,若搜星达到3颗以上,MWC板子上指示解锁的LED开始闪烁,闪数下,停1下,闪的次数就是搜星数。建议等搜星5颗以上,解锁MWC,当前位置就定义为回家的位置,可以飞了。

       需要连接电脑调试PID时候,取下GPS连接线,按照以前的步骤接上数据线就可以了。通电后,MWC检测不到GPS,就会建立与电脑GUI程序的通讯。

源程序下 载地址:GPS.RAR, GUI 程序需要2.0的,20120504版本的GUI不能用于这个程序
http://www.multiwii.com/forum/viewtopic.php?f=7&t=1654
       MWC GPS定点和回家需要几个前提条件,1是自稳稳定,2是磁定向准确,3是气压定高好用。目前出差在外,等回家后抽空再详细说说以上要点。
      自稳稳定条件:
       1、平衡性能好的桨;2、电机倒装。这样降低了桨和电机支持点距离,有利于减少桨引起的震动;3、机架坚固无松动,刚性好,受外力形变小;4、达到以上条件,建议板子直接用尼龙柱固定到机架上,效果可能比用双面胶贴上还好,P值可以设置很大;5、LEVEL PID 中的I值尽量小一点,默认的0.045还是有晃动,设为0.01要好一些。对于2.0版固件,LEVEL 中的D值为100时,相当于以前版本的PI设置(没有D值),如果设为60、70等值,稳定性有提高,并减少抖动。

网友:
当我要舍弃MWC时,又看到希望了

网友:
支持ygl611,曾经得到过你的帮助。。帮顶。。

网友:
我来盖楼,后面的加紧哦

网友:
顶,哈,效果很好~

网友:
顶一个,尽管买了2560

网友:
哈哈,我买的ublox 6,直接用在我的diy 2560 上,效果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期待到100楼,楼主放源代码!

网友:
GPS定点: 大上大落, 沉浮不定
GPS回航: 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A:
回航速度非常快,这个比较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航速度非常快,这个比较恐怖

第一个和第二个视频最后一段都是是手动操作,不是回航,目的是测试MWC从高空快速下降的稳定性,等到100楼发回航视频和修改过的使用串口GPS(MT3329 10HZ 或 UBLOX 5HZ)的MWC源代码。

网友B:
楼主是不可多得的好人啊!

楼主好人啊,其实我一直觉得MWC非常好,只是能够耐心教大家调试的比较少,而楼主的
每个帖子都看成精品!!!!!!!!!!!!!!!!!!!!!!!楼主确实很牛叉!
必须全力支持啊!!~~~~~~~~~~~~~~~~!!!!!!!!!!!!!!!!1大家一起来,顶
到100楼!顺便问下楼主,我的刷了2.0以后发现貌似ROLL和PITCH换了位置,要怎么解决呢?谢谢楼主!
还有我按照楼主在模型中 国的那个参数,就是把I调成0的那个调了我的MWC,但是还是起飞后往一边偏。
姿态是对的,没有翻滚,但是就是会飘走~~~~求解释,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人啊,其实我一直觉得MWC非常好,只是能够耐心教大家调试的比较少,而楼主的
每个帖子都看成精品!!!!!!!!!!!!!!!!!!!!!!!楼主确实很牛叉!
必须全力支持啊!!~~~~~~~~~~~~~~~~!!! ...

2.0 以后,传感器方位代码有调整,不调整位置就不对。设置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3703&page=1#pid7600836
飘 是因为2.0以前的版本陀螺和加速度融合代码还不够好,2.0以后,定高和姿态控制比以前好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好人 高手 乐于助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昨天在MultiWii上看到你的文章了

网友C:
昨天在MultiWii上看到你的文章了 只可惜我就是不懂英语

网友D:
这个要顶,期待楼主的GPS教程

网友E:
我也顶一个!!

网友F:
MT3329 10HZ 好贵哦,要595元。

网友G:
路过顺便来顶一下~

网友H:
328 怎么搞的GPS啊 我也想搞一个 能上个简单的教程吗

网友I:
328能上GPS真是等好久了.

网友I:
这帖子不能沉啊。期待LZ出328装GPS和改固件的教程。我328的MWC一直没放弃就是为了装上GPS的。

网友J:
不顶到100誓不罢休

网友K:
看了LZ的视频。。原来MWC可以这么稳。。如果LZ有群可以教教我们就好了。。哈哈

网友B:
顶到100楼!必须的!!!!!!!!!!

网友B:
楼主,MWC要如何设定GPS的航路呢?可以做到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发个教程吗?
APM有非常华丽的航路设定呢。MWC这方面。我看那个GUI貌似看不出来是在哪里设定航路的啊,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