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框式水平仪..最近正好入了一个...如何使用?如何保养?

楼主(2012-05-10):
如何使用,,如何保养?

网友:
造机器有用,做零件基本无用。

用法?用手操作,用眼睛看。 保养?当它是儿子就可以了。。。

网友:
正好也想入手一个框式水平仪,不知框式水平仪的垂直度是几级精度,本想入手大理石方尺的,考虑实用性还是想买水平仪,了解的朋友给说说

网友A:
这个我真没用过,我见过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哎...搞建筑的。

网友:
这个东西轻拿轻放就好。没啥可保养的。就是用眼睛看气泡位置。在机床上只是用来调床子水平的。床子调好了,工件用表打……没人用这个……

网友:
楼主只管用就行了,保养比较复杂。用完了,放我这儿保管吧。我给你免费保养,什么时候要用了,再找我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真没用过,我见过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哎...搞建筑的。

我这还有GPS仪   搞测量的都是“姨”

网友:
关注   如何调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好东西!工业调机必备!:loveliness:

网友:
我也新淘了一个全新旧货。。沈阳的。。。120.。。不会用。。当直角尺了。。。

网友:
用完了抹机油再用塑料薄膜包起来。长久的存放要抹黄油。不能受热,用之前要从木盒中拿出来放到环境中等二十分钟才能达到环境温度,这个时候再调水泡的位置才是实际的度数。当然业余的就没那么讲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点..我房间比较热..看来要放到客厅的柜子里了..

网友:
调机 装机 阉鸡必备

网友:
这个东西是安装床子用的

网友:
我有个条式水平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