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有没有低电压保护?

楼主(2012-05-10):
修好了,早上去飞了一把,发现有块电池飞着飞着突然转速就下来了,降落后熄火,动油门摇杆,舵机在混动,电机不转。是低电压保护吗?还是出故障了。电池拿下来量了一下,电量显示有4.0V。求解。

网友A:
低电压保护吧~我的好像也这样~~~  突然转速明显下降....被迫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保护吧~我的好像也这样~~~  突然转速明显下降....被迫降落

放心了。谢谢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电显?我用1~8S带蜂鸣器的电线和你说的情况一样,问题出在电显上,这种电线1S模式只能测3.7~30V,而且低电压时候不准的,测多低都是显示4V,你用万用表量电池,已经3.2~3.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电显?我用1~8S带蜂鸣器的电线和你说的情况一样,问题出在电显上,这种电线1S模式只能测3.7~30V,而且低电压时候不准的,测多低都是显示4V,你用万用表量电池,已经3.2~3.3V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电显?我用1~8S带蜂鸣器的电线和你说的情况一样,问题出在电显上,这种电线1S模式只能测3.7~30V,而且低电压时候不准的,测多低都是显示4V,你用万用表量电池,已经3.2~3.3V了。

正解,我的电显也是这样,1S精度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我的电显也是这样,1S精度不行的

原来是这样。看来得整个万用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电显?我用1~8S带蜂鸣器的电线和你说的情况一样,问题出在电显上,这种电线1S模式只能测3.7~30V,而且低电压时候不准的,测多低都是显示4V,你用万用表量电池,已经3.2~3.3V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我的电池不行了,时不时地就下降!这个低电压保护能不能关掉?或者使用升压电路板升压?

网友:
电池不行就换新的吧,低电压保护就是保护电池避免过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