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2.2AH免维护电瓶能作为启动器电源吗?

楼主(2012-05-10):
请问12V,2.2AH的小电瓶,能给150级的启动器做电源吗?放点电流够吗?启动器是1:3减速那种。

网友A:
不行,小电瓶内阻太大了,放电电流不够,大部分电流量在电池内部被消耗了。你的启动器捏两下就不转了 我用的是450电池,捏十几个起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我不想用聚合物电池,太娇气了,我的B6又充不了A123....

网友B:
回复 网友C:
b6不可以冲a123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始以为不行,原来在设置里调到3.3V就自动变成Life了,已经入了一块4SA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