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两种行程开关

楼主(2012-05-10):
推荐两种行程开关     网上选点配件很郁闷 如今太多js睁眼说瞎话  1元钱的欧姆龙一看就是很粗糙的还说保真 关键是下面一堆评价还说质量好…… 看着都要散架了 还好

选来选去 选中了两款 超合算的  还在路上

欧姆龙行程开关 银触点 Z-15GW2-B  4.5元
上海二开 接近开关 TL-Q5MC1-Z    10元    (上次买来的重型成品机上就是这种)
欧姆龙AZ-7121  5.5元
欧姆龙行程开关 限位开关 AZ-7141   6元

以上行程开关都是激光标示

网友:
没图你说什么jj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都是假的也有质量的区别呀    行程开关只要关键时刻东动作即可    就像是安全气囊 不是天天用 关键时刻能有个保障就足够了

你知道为什么欧姆龙卖这么贵吗?国产的动作没问题关键在于触点上,国产的触点是假到上天,没多久就发黑接触就有问题,我厂的一台八九年的日本数车他的开关行程开关到今天为止都能正常使,而有些自制机械用的是国产的天气热的加上油三两月就坏了

网友:
就用鼠标的那种微动开关就可以了吧。。。。

楼主:
都是假的也有质量的区别呀    行程开关只要关键时刻东动作即可    就像是安全气囊 不是天天用 关键时刻能有个保障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两种行程开关     网上选点配件很郁闷 如今太多js睁眼说瞎话  1元钱的欧姆龙一看就是很粗糙的还说保真 关键是下面一堆评价还说质量好…… 看着都要散架了 还好

选来选去 选中了两款 超合算的  还在路上 ...

都是假的正品欧姆龙都是几十块,老实点买二手的感应开关吧,不要国产易坏,

楼主:
还有一招可以提高行程开关的可靠性  刚琢磨出来的

机械安装:使用两个开关重叠安装   滑台斜坡加宽一倍
电气连接:  接常开触点就有逻辑与(并联)    常闭触点就逻辑或 (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