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nius 08改无刷的世界难题,请高手来解答疑惑,送空空全集种子。。

楼主(2012-05-10):
这是我最近搞的机子,接受是g cp的,电调用的是cb100的主电调改的,经聪少指导去掉三极管后焊接起来(因为lt电调发热巨大才用主电调的,发热明显减少了),用在浙商的电机上,启动良好,动力充足,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飞行一分钟后,电压感觉忽高忽低的(换其他电调和电机也是如此),有周期的变化,所以机子动力时多时少。。。很是不解。请高手解答, 苍井空全集就是你的了。。。

楼主:
这是genius 08

楼主:
NF7的教程

网友:
不懂  拿个沙发先

网友:
 围观有木有种子~哈哈

网友:
:em26: :em26:
:em26: :em26:
:em26: :em26:
:em26: :em26:
:em26: :em26:
:em26: :em26:
:em26: :em26:
:em26: :em26:

网友A:
回复 楼主:

顯示阻力過大,要逐樣排除,會不會先換電池插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顯示阻力過大,要逐樣排除,會不會先換電池插頭?

對,原廠華100小機的插頭不可以不換,我CB100也換了才電流穩定。
還有建議全機都直接銲接,只有電池用插頭,這可以叫電流穩定及減少重量。

楼主:
好像是有这么个原因,我用原厂的电池可以坚持2分钟电流都很稳定。。。求原因

网友:
我先后用过两个浙商的这种电机

去年7月买过1个  那时售价150元  啥都好 没得说

今年3月买过1个 就不行了 飞行也是1分钟左右动力直接就不稳了

今年这电机看RP     如果你换个电调还是如此   就直接联系浙商 请美女给你换一个就是了

PS:  我的已换了个   就O了

还有我也很疑惑的  浙商这电机对华鸡鸡蛮挑的     上在V100D01上很NB   上在V120D01上也OK
但是上在V120D02S上面  咋的都不行  鸡鸡稳定性直线下降  不如用原来的原配电机
可我自己DIY了一个02S 用的九鹰旋头  嘿嘿 岂料怪了 爽得很
但说句实话 我自己感觉它和02S原配电机 差距不是很大   也许我是初学者 感觉不到差别吧   也许这电机是要暴力一点 但是暴力得不稳定 不如HP08S那样刚健  ( 也许 只是也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想什么。。。我真的不懂

网友:
顯示阻力過大,要逐樣排除,會不會先換電池插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年前买了个,实在非常好用,所以继续买个,如果按照你说的话那是电机原因啊?我问问客服

网友:
去年买的 那种品质 今年的可比不了

这就是特色   没办法 价格也降了的。。。。。。

网友:
这个电机我感觉应该上20A电调。
另外,线尽量换粗一点的吧,电池、电机、电调等地方的线都用粗一点的线。

楼主:
经确认,的确是电机问题,修罗哥的确非常有经验 。。。换其他马达运转自如,我年前买的这电机爆得很,今年的电机啊。。。。真的靠不住了,我不得不将我的收藏给你 。。。空空的全部都有码的,要不

网友:
电鸡换 Bolt A120 或 140

拿滑嗑尔10A主电调改改比用什摸LT强太多鸟

野不要搞什摸MOS叠汗 用 Bolt 6A-10A 电调刷 BLHeli 定速程序 很Q

楼主:
回复 网友D:

NF7所言极是,主电调改出来明显转速高很多很多 ,多谢你的教程

网友:
真不明白华科尔CB100的主电调也可以使用在GCP接收机上面,还有那么多人要冒着搞坏主电调的风险去改,那样改装的难道非常大,不适合普通新手去焊接!

只要把CB100主电调的白色电线焊接在图片箭头所指的MOS脚上面,然后电调的电源线和GCP接收机电源线并联在一起就可以了,焊接难度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