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djl六轴的,或者大疆工程师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所在!

楼主(2012-05-10):
本人所飞六轴 配置如下:
飞控:wkm
遥控:ff9 2.4g
机架:f550
电机:djl原厂2212
电调:djl原厂30a
浆:   djl原厂8寸
     简单阐述一下缘由:飞过50起落左右后,莫名其妙的出现抽筋现象,在平飞或者悬停的时候,副翼方向轴,猛的往左端倾斜。频率只有一次,角度在20度内,瞬间后恢复。经测试一个起落会出现一次或者两次!
找了很多原因后无果(比如感度过高,降低后同样出现)。
  最后副翼端两电机对换,未出现此情况现象(现已飞20个起落)(但原因没找到,一直担心)
   今天又出现另一现象,在启动掰腿操作后,右副翼电机未启动(一点未转),紧急情况下,停止油门检查(未断电)~接触正常,未发现情况。再次启动,现象未发生。多次测试,启动正常。冒然离地飞行正常,现在就在想问题的所在?为什么右电机会不转呢?
   根据以前的情况分析:副翼猛的往左端倾斜,无非两种情况,一、左电机转速突然降低。二、右电机转速突然升高。而今天出现的情况,(右端电机曾经是左端电机),推测要是电机问题,第一种现象就为左端力臂低速造成。
再仔细测试六轴情况~~发现每次停转后,右端电机总是比另5个电机的速度要慢接近一秒才能停下来,从这点来看,右端的电调会不会反应迟钝呢?

   我最后的打算,更换右边电机和电调,来确保飞行安全。
  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问题所在,我是否理解错误。
(如表达未清楚,请理解,我定回复)

网友:
楼主善于思考。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我用的是10寸将。射过一次之后(1米高),一直有心里阴影。要是在空中出现故障就很难受了。。。。1W人民币在空中飘着啊。。。。。
我之前的问题是向左向右旋转的力度不一样,现在六旋翼飞起来还不是很稳定,会有轻微的晃动。
不知道向楼主一样换8寸浆会不会好点。
我刚买回来时,就有一个电机不转,后来换了电机,问题消失。。。。
另外,我也测试过电机惯性问题,就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有手同时拧两只子弹头,停转时间确实不一样。。。。
分析应该是电调性能不一样。。。。

楼主:
谢谢 楼上朋友关注~~
     提心吊胆的总算不会了~~今天一早,又到外场飞。第二块电池快下降,大概在15米高的位置,又出现了抽筋现象。
     当时出现把我吓惨了,频率还是只有一次,但这才可是外右边倾斜。我对换过电机~~这下应该是高兴吧,坚信是右电机的问题(瞬间低速),ok,立马再购电机一只。
     问题找到了,真是欣喜若狂啊~~尽量减低炸机几率。

网友:
电机为何会瞬间低速?这个有查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