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55调整问题,请各位老鸟指点

楼主(2012-05-10):
我是新手,灰机装的是OS55,之前一直用30%的油,换%15后感觉油耗速度明显加快,飞机快要离地的时候有转速下降的感觉,我觉得是
发动机
没调好,现在主油针为1.6圈,中速油针为1.8圈,接下来我应该怎么调了呢?请各位老鸟指导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直升机的油 一般都是30%的吧 也就悬停磨合的时候用15%的

楼主:
30%的太贵了,小弟玩不起啊

网友B:
用国产的可以,我一直用哈模的30%,还不错。我的油针,中高速都1.25 ,在本栏搜搜,有发动机的调整参考,发动机主要还是听声,我从没测过温度和考虑其他因素,一年了多,动力还很不错。

网友C:
哈模30的力量大.烟雾大.腐蚀大

网友D:
从这个情况看应该是富油了。现在天热,我用主油针1.3圈,副油针1.2圈,表现还可以,但我用30%油,至于15%油怎么设置还真不知道

楼主:
现在问题都解决了,之前就是富油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天气吧,把主油针收了三格,现在转速响应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