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金鱼尾,啥毛病?

楼主(2012-05-10):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HkBa02YjjM/
,新手,飘的不好请拍砖!主要想多动动看清楚金鱼尾,怎么个弄法

网友A:
大大您好
看起來你的螺距與油門曲線沒條好喔!
尾巴方面,檢查一下中立點的位置對不對!

网友B:
http://www.tudou.com/v/LHkBa02YjjM/&resourceId=0_04_05_99==.html

楼主:
是的,油门和螺距曲线肯定有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我也按照帖子里的一步一步的调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立点是对的,有啥很详细适合新手的调机帖子看下吗?以前按照这个来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3466&extra=page%3D2

网友C:
转速低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為安全起見,你可以先拔除馬達線,量測停懸點位置的螺距角度!
正常來說,450停懸螺距約為6度。
油門曲線設為0 40 65 85 100,如果轉速偏低時可以調高停懸點的油門。
當直昇機螺距與油門搭配正常後再來解決你尾巴的問題。
關於尾巴的部分,或許你可以把中立點往反扭力/往內移一點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试了再汇报情况

网友D:
飞着飞着,调着调着,就会解决,很多时候也难以说得清是那个问题,坚持就是力量

楼主:
我基本判断出了,是尾爪和浆夹连接杆连接浆夹的铜套变形了,导致大行程底就非常涩,刚刚修复,等下试试!

网友E:
不换舵机试 ,就慢慢的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