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件和铝件??(有图)连接件准备找人加工,加工要多少钱~~~~~~~~~~~~~~~

楼主(2012-05-10):
连接件准备找人加工,先做个预算.看看总费用大概是多少,心里好有个底。
这样4个60*75*30mm,包工包料,6061铝合金(铁的或许也可以),通常费用多少?
(这个零件是多种连接件中的一种,丝杆固定端,是横向卡在4040铝材上的,用螺丝压紧,靠摩擦力紧固。)

楼主:
还没有人回答,我等.

网友A:
一般50元
关系好30元
关系很好0元
关系不是一般的好0元送螺钉2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50元
关系好30元
关系很好0元
关系不是一般的好0元送螺钉2颗

是每个50么??

网友B:
丝杆固定座这些东西尽量买现成的,单独做个比买个洋垃圾的还贵

网友:
当然量大从优
5个40
10个35
20个30

网友:
地板正解了

网友:
各个地方的行情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固定座这些东西尽量买现成的,单独做个比买个洋垃圾的还贵

但是我要卡在铝材上,比如说靠左右卡住.这个不像你们的机器那样直接装在板上.

我上掏包看看现成的合适不(这都是自带轴承的吧?)

网友C:
看精度要求了,精度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精度要求了,精度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固定座要求应该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座要求应该不高。

看楼主要做什么精度要求的jj了,要不要行位尺寸(垂直度,孔中心与外形装配面的平行度........)

网友D:
一般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50元

和我们这边一样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50元
好像正规工艺200多,安装基准面配磨。只铣铣的话就不知道了,最好线切割吧,数量少了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要做什么精度要求的jj了,要不要行位尺寸(垂直度,孔中心与外形装配面的平行度........)

这些部位的精度对整机加工精度几乎没影响,当然轴承得卡得紧才行。

楼主:
这么看来我n个连接件,不得花费上千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要卡在铝材上,比如说靠左右卡住.这个不像你们的机器那样直接装在板上.

我上掏包看看现成的合适不(这都是自带轴承的吧?)

丝杆轴承座尺寸可以找到的,基本是标准件,如常用的BK12,知道丝杆轴承中心高度25,座子宽60,安装固定螺丝间距46,你要卡在型材上的话,再做一块过度块就是了

楼主:
搞几个铝都这么贵,加工铝基本上都不损毫刀具的,可恨我的铝塑钢一号没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轴承座尺寸可以找到的,基本是标准件,如常用的BK12,知道丝杆轴承中心高度25,座子宽60,安装固定螺丝间距46,你要卡在型材上的话,再做一块过度块就是了

买来也要50,找人加工也是50,还要做过渡,还是找人加工好。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肯定会后悔 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会后悔 D .........

怎么说呢,算起来加工的比买的便宜阿,都是50块,而且除了支撑座,丝杠滑块的固定件也和一般的不同啊。始终还得找人加工。

要是有个母鸡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算起来加工的比买的便宜阿,都是50块,而且除了支撑座,丝杠滑块的固定件也和一般的不同啊。始终还得找人加工。

要是有个母鸡就好了。

用丝杆座,以后想法变了还能用在别的地方,单独做这个固定座的话,以后就十分有可能成为废铁了,因为尺寸是唯一的,不通用;用标准件绝对不会吃亏
做过度块不用那么贵的,你需要的就是上下两个安装面,各铣两个宽槽就是了,前后左右面平整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不做(如果现成的板材尺寸合适的话,固定孔钻孔攻丝这些都可以留着自己做,安装槽有了,这些基本不成问题)
机加工店做零件,人家一看图,要铣平6个面---镗孔---钻孔---攻丝,说工序多,要收贵点,没做过不懂行的就只能任人鱼肉了,东西简单才有讨价还价的机会,关键是这个零件不是只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丝杆座,以后想法变了还能用在别的地方,单独做这个固定座的话,以后就十分有可能成为废铁了,因为尺寸是唯一的,不通用;用标准件绝对不会吃亏
做过度块不用那么贵的,你需要的就是上下两个安装面,各铣两个 ...

唉,实际上我这个工件也是只需铣板材的上下左右4个边,只是中间的同心圆麻烦点。我感觉过渡块和这个工件复杂程度差不多。

也不能过分讲求通用性,假若这机报废的话那损失就大了,所以不能报废的。

网友:
要真是只做一件的话50元人家还未必乐意做

网友:
买的话买不到称心如意的,做的话,可要有心理准备,不然钱花了,与你的要求却差的很远,整几个废品给你也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E:
劝楼主还是买吧,除非你有铁哥们在搞数控加工,不然的话做出来精度没保证。。。我们单位去加工打样的零件,车床钻孔没一个和外圆同心的。。。
什么?精度要求不高?那就买那种带座轴承,安装孔留间隙,安装时调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劝楼主还是买吧,除非你有铁哥们在搞数控加工,不然的话做出来精度没保证。。。我们单位去加工打样的零件,车床钻孔没一个和外圆同心的。。。
什么?精度要求不高?那就买那种带座轴承,安装孔留间隙,安装时调整就 ...

我几十个,用标准件成本高一截,还麻烦,因为和铝材不配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几十个,用标准件成本高一截,还麻烦,因为和铝材不配合。

要用几十个啊,那更要买,不然一般做回来的有几十个样子,到时你要1个个去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用几十个啊,那更要买,不然一般做回来的有几十个样子,到时你要1个个去配

有没这么夸张?标准件也是人加工出来的,照你这样说的话,个人DIY根本就是个神话了。

网友G:
50做出来的8成不能用 80做出来的7-8成能用  200做出来9成半能用

一般过程
1(去市场买材料 问价 下料 给钱 拿回家 )
2开料 上铣床半精铣6面 (正常加工是5块一面)倒角去毛刺(锉刀或角磨。要求高的用倒角刀倒6边)
3 画线打孔(要求高的要机器上打点或钻中心孔)打孔,孔口倒角,攻丝,清屑)(正常件不多是5块一孔)
4-1 画线钻中心孔,钻孔后上车床四爪打表或调整装夹再镗孔至尺寸 (一般工艺但过程也费时间)加工费一般在20-30左右
4-2  如果要求高的数控铣直接加工到尺寸(要多次刀补调整)或炮塔定位点孔 钻孔 铣刀 镗刀镗孔至轴承位尺寸 镗孔很费时间 加工费用一般30-50 ,
5-1 镗孔后 测量 工件孔位一致性 再上铣床修整按尺寸精铣平面 使孔位与基准面距离一致 修4边或倒角工艺参考上面
5-2 数控铣镗孔后工件孔位基本一致 但编程麻烦 精度相对高
6 上磨床精磨 6面 (要求不高可省)
7 去毛刺去油发黑处理  (也可省)
备注:买料产生费用 和外发加工产生费用 和时间 相应会按百分比加工在加工费里。(30%-50%不等)再加上自己来回取件的费用。。。或者快递费用。。。
小计一下
第1种. 铣床 30+车床20+钳工10+材料15 +其它费用N      单件可能在 75-80左右
第2种,铣床30+钳工10+数控铣50+其它费用 单件可能在 100左右
第3种,标准工艺 80或100+外发平磨和发黑 30  +外发产生费用20 单件在130-150左右
件少一般原接的少 会加价30-50% 按普通要求来 单件也就80-100  按标准要求来单件可能会超过200。。

以上是个人加工的报价 地区差异会有所不同。以上仅供参考!

注:镗孔要技术和时间公差要求高  正常包料50很难搞定 工钱都不够陪料钱。。。除非没活干饿的。。。hehe...
如果按时间算 2-2.5小时一件 一小时的铣床加工费一般是30-40  数控铣加工费在50-80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做出来的8成不能用 80做出来的7-8成能用  200做出来9成半能用

一般过程
1(去市场买材料 问价 下料 给钱 拿回家 )
2开料 上铣床半精铣6面 (正常加工是5块一面)倒角去毛刺(锉刀或角磨。要求高 ...

你这是钢材的吧,铝合金也这么麻烦么,我用手电转打孔效果也不差。

网友G:
50是土豆价 就怕买回来是生的不能吃
80是白菜价 不好吃生的有时候也能吃就硬吃
100是面包价 可以直接吃 有点干
150是油条价 又香又好吃 配点豆浆就更好了
200以上是汉堡 有肉有面包有菜 一口咬下去 再来瓶可乐或奶茶 不错不错嗯

楼主:
收得那么贵,机机做出来了帮别人加工,我不就发了。。。

网友:
一般人家不干

网友:
材料费和加工费,50好像......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这么夸张?标准件也是人加工出来的,照你这样说的话,个人DIY根本就是个神话了。

标准件有工装的装夹加工的,个人去找加工厂师傅看了,就丢给学徒去做,自己喝酒打牌去了,上次我去给个丝杆加工个连轴端,师傅说下午去取,结果下午拿到一看直径小了0.2mm还明显偏心,而且丝杆也不包铜片就装夹,给夹变形了。。
所以,没有师傅级的铁哥们做机加最好不外协,或者你有大把米来花。。
也许这只是我们这里的情况,其他地方不知道

网友:
50元打发叫花子啊?50元谁给你做这东西啊,200元也要看人了。要不信的拿出去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是土豆价 就怕买回来是生的不能吃
80是白菜价 不好吃生的有时候也能吃就硬吃
100是面包价 可以直接吃 有点干
150是油条价 又香又好吃 配点豆浆就更好了
200以上是汉堡 有肉有面包有菜 一口咬下 ...

意见很多,这哥们太有才了

网友:
改图纸吧,尽量用标准件。

网友H:
单买铝合金都快2公斤了,按我们这22块每公斤的话,材料都40块了!人工呢?50块4个不太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买铝合金都快2公斤了,按我们这22块每公斤的话,材料都40块了!人工呢?50块4个不太可能吧!

每个50

网友:
所以说你的机器设计很理想话
不如买个钻,先整个钻改铣,自己做零件,
铣铝应该还好做点吧

今后问题还多啊

网友:
建议标准件加连接件,以后随便改,要不以后改只有卖废铝了

楼主:
铁件和铝件费用又差多少.

有些部位不找人加工还真的弄不出来,比如z轴固定座2个,每个跨度得300mm*65*50,一算铝合金得用掉3公斤。(就是丝杠和光轴从中穿过了,连接x滑块和z光轴丝杠)

得想个办法才行,换成铁或尼龙的。最好有些蜂窝状的形材

网友:
我在北京,以前在东南四环附近找机加工,准备铣一块铝,尺寸是100*100*40左右,询价的平均结果是:8元一个面,6个面就是48元,这只是铣,不包括其它内容,钻孔6毫米内的1元1个,攻丝2元1个.
不包括材料,纯加工费.
我合计了一下,然后直接去朝龙买了一台BF20V,从此做小型单件再也不用被剥削...

网友:
我们这一般要100元的

网友I:
我接了一个外加工的单子,大概这样的零件,给人家报50一个,有百来个,一个月过去了,还没给人家加工,自己的diy忙得不亦乐乎

个人爱好者,有正规工具大都不缺这点钱,缺的是时间。
厂里做,量小人家看不上,大部分手动铣床加工,工序复杂,加工费很贵。

有时间DIY的,还是买个小雕自己搞吧,搞完再把小雕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接了一个外加工的单子,大概这样的零件,给人家报50一个,有百来个,一个月过去了,还没给人家加工,自己的diy忙得不亦乐乎

个人爱好者,有正规工具大都不缺这点钱,缺的是时间。
厂里做,量小人家看不上 ...

算了下小连接件20个,大连接件(一公斤以上,70*190*40)6个,费用粗算真的1000以上哦,要是能够借或者租用一台数控小雕回来自己摆弄下就好了。

可惜,我的铝塑钢一号不给力,也放弃了 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