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UNA6用多少A放电?

楼主(2012-05-10):
小弟昨天用A6给
电池
放电开始用0.5A后感觉比较慢,就改成用1A放电但是过了一会摸保姆比较热风扇最大功率全开比较担心怕烧坏保姆,请教各位用过的朋友要用多少a放电比较好呢?

网友A:
UN A6不能设置放电电流的

网友B:
用50W12Vi射灯插个低压报警器,又快又省

楼主:
但是我的好像能调

网友C(2012-12-03):
内容新版可调放电电流

网友D:
是的,新版的可调放电电流

网友E:
放电就是在做工,只要温度不超没问题,或者像楼上说的接个动力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