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REX 600E有副翼怎样改无副翼

楼主(2012-05-10):
如题。我的是600E pro 陀螺是GP780标配的。现是有副翼,想改无副翼的。不会改。所以求助论坛。帮我谢谢办法。谢谢

楼主:
不想换旋翼头。通过更换零件改。

网友:
纯手工改造不会也,不过有无副翼旋翼头卖,还要配个三轴陀罗仪,780下岗,最麻烦的还要调陀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换个旋翼头吧,什么时候玩腻了还可以再换回有副翼。含三轴陀螺仪的无副翼系统有很多种,这才是你需要调查决断的地方。

网友:
不用换整个旋翼头,买个3GX,买套DFC旋翼头就OK

楼主:
谢谢大家。我无副翼系统有了。推荐一款无副翼旋翼头。

网友:
换头换陀螺

楼主:
DFC旋翼头是不是就是无副翼旋翼头

楼主:
DFC旋翼头是不用向位器的对吗。
什么是DFC旋翼头

网友:
只要购买这套就可以了

600DFC主旋翼組 H60239A
[H60239A]
建議售價:¥476
會員售價:¥381
產品示意圖:

示意圖:(600DFC主旋翼夾座臂與連桿組)

示意圖:(600DFC主旋翼固定座)
示意圖:(600DFC 主軸)
包裝圖1:
包裝圖2: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產品介紹:
●承襲700 DFC的設計,600 DFC無平衡翼主旋翼頭組採用極低的重心設計,能有效降低飛行風阻,給予更直接及精準飛行反應,表現出精采優異的3D性能與超乎想像的飛行速度,並且在外型上更散發迷人的魅力。

產品特點說明:
●超低重心與短主軸設計,大幅縮減飛行阻力,完全展現T-REX 600優異的3D飛行性能和無與倫比的速度感 。
●兩段分離式的旋翼夾座臂設計,具備良好的維修與安裝的便利性 。
●新型的連桿設計,特別增強連桿結構強度,免去穩定控制臂的使用,讓旋翼頭組外觀顯得更簡潔紮實 。
●昇級600DFC旋翼頭組相當簡單,只要換上套件內的600DFC主旋翼固定座,將兩段式主旋翼夾座臂更換為600DFC主旋翼夾座臂,最後裝上600DFC連桿組與600DFC主軸就完成了!原十字盤與PRO主旋翼夾座都可以繼續延用不必更換。
●橫軸墊圈使用POM(塑鋼)材質製成,表面滑動性佳,具備優異的耐磨特性。
●適用於 T-REX 550E /600E PRO 無平衡翼系統.
●600DFC主旋翼固定座 × 1
●600橫軸支撐套 × 1
●600DFC橫軸墊圈 × 2(POMΦ8xΦ12.9x6.5mm)
●M3防鬆螺帽 × 1
●圓頭內六角軸套螺絲 × 3(M3x19mm)
●600DFC主旋翼夾座臂 × 2
●600DFC主旋翼夾座連桿 × 2
●尾旋翼控制臂鋁套 × 2
●683ZZ軸承 × 4(Φ3xΦ7x3mm)
●700DFC 連桿A × 2(M3x14mm)
●700N升降臂連桿頭 × 2
●600DFC主軸 × 1
●圓頭內六角軸套螺絲 × 4(M3x6mm)
●華司 × 2(Φ3xΦ4.8x0.3mm)
●700N球頭B × 2(Φ5x12mm)
●重量:161g

网友:
美试头,我想收,高价收。愿意卖就Q我吧!!

楼主:
DFC旋翼头。DFC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DFC旋翼头。DFC是什么意思

最新的无副翼系统旋翼头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购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