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cp改无刷后金鱼尾。

楼主(2012-05-10):
我的mini cp改了无刷之后就出现金鱼尾了,没改之前用有刷不会有金鱼尾。怎么办?

网友:
转速过高,震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震动可以怎么处理?

网友B:
首先 要知道 是震动 还是转速过高 还有 楼主用的什么尾电机  你详细点说   光凭你这一个问号 很难给你解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要知道 是震动 还是转速过高 还有 楼主用的什么尾电机  你详细点说   光凭你这一个问号 很难给你解答的

无刷马达用的是14000kv的,尾电机是用回原厂6mm电机,昨晚我试把陀螺仪设成60的,但还是尾巴还是会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搭配?主电机暴尾电机弱,尾电机换7MM转数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搭配?主电机暴尾电机弱,尾电机换7MM转数高的

因为我之前在没改无刷用过7mm尾电机,效果不明显;加上7mm电机座的尾锤很容易损坏,所以我就换回来用6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