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使用记录2:自动返航失败

楼主(2012-05-10):
终于飞起来了。一个三段开关有自稳、定高和自动返航。三个都有“简单模式”,就是类似于CF那种功能。
自稳和定高都没有问题,
但是一切到自动返航,JJ就开始围绕着当时的点大幅度刷锅,这个点还有漂移,但是就是不往家飞。看来还要继续折腾了

网友A:
GPs LOck 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 LOck 好没有?

什么意思?GPS搜星速度很快的

楼主:
看来是没有人懂了,只有自力更生了

网友B:
看看PID设置正确否,是不是积分太大了,导致航线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PID设置正确否,是不是积分太大了,导致航线震荡

不切GPS返航,飞行正常,是不是说明PID设置正确?

网友C:
我记得apm的“自动返航”好像不是直接能用的,要在地面站软件里设置“家”,可能是要装完xbee开着笔记本才行吧?
可能是这样吧 仅供参考 这段wiki里写的也确实够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apm的“自动返航”好像不是直接能用的,要在地面站软件里设置“家”,可能是要装完xbee开着笔记本才行吧?
可能是这样吧 仅供参考 这段wiki里写的也确实够复杂的

呵呵,是可以直接用的。下午刚刚调试完。需要调的参数可真是够多的,还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天黑了,无奈收拾回家

网友:
自动模式下有他的pid,应该是P过大啦,还有电子罗盘也要校准一下哦

网友D:
慢慢学吧,APM里面可以设置的参数多着呢。不要着急,不要太着急试所有的功能,APM的程序还在逐渐完善。建议长期关注,逐渐了解。

另外,源程序是完全公布的,可以随便修改、更新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慢学吧,APM里面可以设置的参数多着呢。不要着急,不要太着急试所有的功能,APM的程序还在逐渐完善。建议长期关注,逐渐了解。

另外,源程序是完全公布的,可以随便修改、更新源程序。

把那些参数整明白就不错了。我是没打算改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