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的gps异常求助

楼主(2012-05-10):
自从上次失控炸鸡,之后飞机就经常出现gps异常,表现为有时起飞后不能定点,甚至往某方向快速飞去,摇杆控制很困难要很大杆量才能拉回。切换姿态模式马上就正常了。出现这种情况有时会闪白灯或者绿灯,有时指示正常。
今天中午飞行第一块电gps始终找不到星,一直三下红灯闪。更换电池后数分钟才变成闪一下红灯。起飞后不能定位,绿灯快速闪烁。

求解,场地是以前一直飞的地方,以前都能找到星啊。起飞也都是在led指示正常后,没有多余动作或提前。

网友:
呵呵,我现在有一个WKM 在房间里居然能搜到星了,,哈哈。。奇怪啊。

楼主:
求助啊

无人关注么?

网友:
GPS模块内的陶瓷天线很有可能已炸裂了!

网友:
猴子的GPS最不耐炸了,估计是上次被炸坏了。。。

我的GPS内部陶瓷天线炸坏了就是这个反应。。。。。

如果姿态模式没问题那就是GPS坏了,返修吧。。。

网友:
不对,不用返修,直接给他们汇款,一千大洋,他们会给你发个新的过来。。。

我的问题也是 40138老师发现的,应该是一个情况。。。。

网友:
是不是GPS天线炸坏了?安全起见少用GPS模式比较好.....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个原装的95新的GPS一个,谁有兴趣啊

楼主:
这个

问题是有时飞行又很正常呢,奇怪

网友:
拆开让大家看看也

网友:
我的GPS最近搜星比较慢,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的也很慢  一直是三红两紫   有时还来一下绿灯

楼主:
悲剧啊

今天飞行再次失去控制,切换姿态模式依然猛向一边飞去,严重炸机!幸好挂了下树未伤到人。电机云台等受损。飞控需返厂检修了!!
今天的异常症状是首次飞行一切正常。第二次飞行开始led提示找到六颗以上星后过了段时间持续闪绿灯,以后都是这样。如果在闪绿灯前起飞会直接无法定位,如果等待绿灯闪烁完毕,起飞一分钟内正常,然后开始漂移。难以理解啊!耽误了拍摄…

期间尝试校准罗盘,蓝灯亮后马上就自行退出了,无法进入校准模式。尝试多次都这样~

网友:
你是用什麼牌遙控
引用 楼主:
今天飞行再次失去控制,切换姿态模式依然猛向一边飞去,严重炸机!幸好挂了下树未伤到人。电机云台等受损。飞控需返厂检修了!!
今天的异常症状是首次飞行一切正常。第二次飞行开始led提示找到六颗以上星后过了段时 ...

网友:
我的GPS好像也杯具了。调试时一个电机停转,两米高度倒扣了。
至今既搜不到星,也进不去罗盘校准。刚买一个月,使用不到10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ff9+frsky d8r

网友:
我的一直都不好用订不住  还翻了两次 我没飞高要不然完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毛病了

网友:
最近大家的GPS都出问题了啊!!!我的也挂了拆开看陶瓷天线碎了!!!!!返厂不知道能不能修,有人说返厂后还是要出1000米换新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我的好像也出问题了,升级了新固件有时候启动不了,有时候对角两个电机不转,升回原来的版本又没事了,上次给大僵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们说在吃饭,吃好饭打电话给我,没想到都快两个星期了,还没给我电话,大僵的服务越来越差了

网友:
换哥GPS吧。里面的天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