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咨询,轴承铁套如何开缝

楼主(2012-05-10):
如图,无油轴承本来有缝,缝很小,刀片都塞不进去.

因为工差不配合想把缝弄大1mm,这样就相当于直径缩小了0.3mm,这样就能紧密套在轴上了.

不知道怎么才能弄好??应该用什么工具?

外壳是钢做的.

网友:
线切割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线割或电火花

楼主:
莱鸟问

像40高的这种轴承开1mm缝,一共做20个的话要多少钱,

网友A:
10-20 mi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0 mi

做20个一共才20快钱,线切割这么便宜阿。

网友:
买小点的不成?

网友:
用角磨机上切割片,把切缝磨宽点,修一下毛刺就OK了,不影响轴承精度。

网友B:
今天下午,叶工试验了这种东西,不好,不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下午,叶工试验了这种东西,不好,不耐磨。

有没有加润滑,量化寿命如何?

或许用整块pom塑料来弄,寿命更好。

网友C:
0618里面也是这种     要看和什么比    又便宜 又长寿  又高精度   那不是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618里面也是这种     要看和什么比    又便宜 又长寿  又高精度   那不是完美了

应该是不能用在水平方向的,几十公斤压下来,很快就把塑料层磨掉了。用在垂直方向或许可以。

网友D:
自己有铣床就用锯片铣刀自己锯.
没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有铣床就用锯片铣刀自己锯.
没难度

我自己有割铝机,有2mm的砂轮片,只是无法夹住。

楼主:
我想到个办法,用热熔胶把它粘住,再用砂轮片电锯做个样板,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个办法,用热熔胶把它粘住,再用砂轮片电锯做个样板,看看效果如何。

切割的时候会发热,热熔胶会熔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618里面也是这种     要看和什么比    又便宜 又长寿  又高精度   那不是完美了

瞎说。0618里的不是这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能用在水平方向的,几十公斤压下来,很快就把塑料层磨掉了。用在垂直方向或许可以。

这种就是用在模具行业的导柱套上,上下移动用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是用在模具行业的导柱套上,上下移动用多。

嘻嘻,我就是z轴上下移动的,所以没问题啦。

(叶公果然见多识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说。0618里的不是这种。

所说是哪一种,让俺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