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提倡的【舵面固定不可动的静态沉浮水泵潜艇】

楼主(2012-05-10):
我所提倡的“舵面固定不可动的静态沉浮水泵潜艇”描述:
1.没有了舵机没有了连杆,艇壁与外界连通处没有运动部件全艇密封性达到最好。
2.不需要水平仪,全艇制造成本达到最低。
总结:全艇需要2~3个水泵:前进后退靠水泵;左右转弯靠水泵;上下沉浮靠改变水柜重量实现,而不是依靠舵效实现沉浮。
水泵的排水胶管和进水胶管是各自套在一个金属接头上的,就像煤气胶管套在煤气灶上一样,金属接头是“钉”入艇壁的,金属接头与艇壁之间滴加环氧树脂固化以后就绝对不会漏水,除非人为敲击破坏。
要求水泵必须是双向水泵,水泵正转的时候排水口排水,水泵反转的时候排水口进水。

网友A:
1.没有了水平舵就无法修正倾仰方向,除非用大兵那种双水袋系统。
2.潜艇在运动的时候用舵效调整姿态和深浅效果明显好于通过重量去调整。
3.运动时的阻力会大大削弱重量调整升降及姿态的效果。
其实RC潜艇所用的定深仪并不是简单的通过把潜艇调节到与水层密度相同而达到定深目的的。在一般我们所应用的范围内(0~3米),水体的密度差异几乎是微乎其微的,要把这细微的差异体现在潜艇上是无法做到并且是不稳定的。所以定深仪真实的工作状态是根据所得到的水压数据来判断水深,然后通过不停的吸排水来达到在某一深度范围内的相对静止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了水平舵就无法修正倾仰方向,除非用大兵那种双水袋系统。
2.潜艇在运动的时候用舵效调整姿态和深浅效果明显好于通过重量去调整。
3.运动时的阻力会大大削弱重量调整升降及姿态的效果。
其实RC潜艇所用的定 ...

多了一个水平舵舵机就会增大舵杆密封处漏水的几率.
我仍然坚持让水平舵变成固定不可动.
我甚至想让垂直舵变成固定不可动,用其他方法实现左右转弯.

网友:
电磁舵不怕水,不用担心密封问题

网友B:
风琴管基本可以解决舵机拉杆防水的问题,倒是主电机轴防水很麻烦,不知道他们说的水封,油封,机械密封能不能解决这个防水问题,如果不行,只能无刷直接泡水了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的喷水推进方法,现在静态下潜基本都是用小水泵抽水,这个是怎么解决防水的呢,买现成的小水泵基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防水很好,淘宝上还有一种全隔离的小水泵,用的是永磁铁带动叶轮,如果用用两个这种水泵做主动力喷水推进,应该效果不错,我手现有几个这种泵,打算先做个喷水船试下动力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琴管基本可以解决舵机拉杆防水的问题,倒是主电机轴防水很麻烦,不知道他们说的水封,油封,机械密封能不能解决这个防水问题,如果不行,只能无刷直接泡水了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的喷水推进方法,现在静态下 ...

潜艇利用水泵侧推转弯是我的不懈追求.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水泵侧推还能实现原地旋转,我也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泵侧推还能实现原地旋转,我也喜欢

把垂直舵水平舵都做成固定不可动的,这样内部密封性极大提高.

网友A:
连杆密封的可靠性远高于出轴处的密封,如果连连杆密封的可靠性都无法保证的话这个潜艇就没法造了。

网友A:
用水泵替代方向舵来达到增加密封性的方法就更加可笑了,你连相对摩擦和运动更少的方向舵出轴的密封都做不好试问怎么去保证水泵出轴处的密封性呢?其实通过重量控制倾仰和通过水泵来控制方向都是为了增加潜艇在静止或低速状态下的可控性,而不是降低制造难度。这些东西不是不能做,可以做,但是我认为吧这些东西当做辅助性的功能增加更加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杆密封的可靠性远高于出轴处的密封,如果连连杆密封的可靠性都无法保证的话这个潜艇就没法造了。

你说错了
连杆是来回移动的,运动部件想密封不容易。
水泵的排水口和进水口是各自套在一个金属接头上的,就像煤气胶管套在煤气灶上一样,金属接头是“钉”入艇壁的,金属接头与艇壁之间滴加环氧树脂固化以后就绝对不会漏水,除非人为敲击破坏。
事实上如果潜艇的推进动力也是水泵的话,那么电机轴就消失了,全艇就没有一根轴,全艇密封性达到最高。并且如果水泵是双向的话,前进倒退都非常自如了。
用水泵侧推的最大好处就是使负责转弯的部位上没有运动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水泵替代方向舵来达到增加密封性的方法就更加可笑了,你连相对摩擦和运动更少的方向舵出轴的密封都做不好试问怎么去保证水泵出轴处的密封性呢?其实通过重量控制倾仰和通过水泵来控制方向都是为了增加潜艇在静止或 ...

受水泵功率推力限制,水泵侧推在大型潜艇上转弯效果不明显,但在30厘米左右潜艇上转弯效果会极其显著。
像你说的那样制造潜艇,什么东西都加,只会令制造成本飙升。
我所提倡的“舵面固定不可动的静态沉浮水泵潜艇”描述:
1.没有了舵机没有了连杆,艇壁与外界连通处没有运动部件全艇密封性达到最好。
2.不需要水平仪,全艇制造成本达到最低。
总结:全艇需要2~3个水泵:前进后退靠水泵;左右转弯靠水泵;上下沉浮靠改变水柜重量实现,而不是依靠舵效实现沉浮。
水泵的排水胶管和进水胶管是各自套在一个金属接头上的,就像煤气胶管套在煤气灶上一样,金属接头是“钉”入艇壁的,金属接头与艇壁之间滴加环氧树脂固化以后就绝对不会漏水,除非人为敲击破坏。
要求水泵必须是双向水泵,水泵正转的时候排水口排水,水泵反转的时候排水口吸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琴管基本可以解决舵机拉杆防水的问题,倒是主电机轴防水很麻烦,不知道他们说的水封,油封,机械密封能不能解决这个防水问题,如果不行,只能无刷直接泡水了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的喷水推进方法,现在静态下 ...

主电机轴为什么不套上风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了水平舵就无法修正倾仰方向,除非用大兵那种双水袋系统。
2.潜艇在运动的时候用舵效调整姿态和深浅效果明显好于通过重量去调整。
3.运动时的阻力会大大削弱重量调整升降及姿态的效果。
其实RC潜艇所用的定 ...

为什么要修正倾仰方向?倾仰方向需要修正吗?往水柜里打水排水的时候,潜艇都是水平的没有发生俯仰。
改变水柜重量就能实现水平垂直下沉、水平垂直上浮,还需要水平舵参与什么?连水平仪都不需要。当然水柜位置要非常精确的在全艇重心处,但不难做到。

我当然知道用舵效调整姿态和深浅效果明显好于通过重量去调整。但是,舵效需要有运动部件,运动部件的密封措施让我非常的烦,我要求运动部件越少越好,跟我的要求背道而驰,并且我还不愿意制作大型遥控潜艇,我只想制作30厘米左右的遥控潜艇,小潜艇好拿且不占地方,水泵侧推转弯在小潜艇上效果显著。

网友:
做个试验的验证艇吧,这样有说服力

网友E:
如果水泵都是磁控水泵,的确没有进水渠道。楼主说的绝对正确。不过可能开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水泵都是磁控水泵,的确没有进水渠道。楼主说的绝对正确。不过可能开不快

有没有微型涡轮增压水泵?

网友F:
请教水柜问题 向水柜里输水 里面的空气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水柜问题 向水柜里输水 里面的空气怎么解决?

水柜设计问题,我极力推荐使用活塞式,而非水泵式,详见我的另外一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4364&extra=page%3D2

网友:
水泵作动力也想过,价格低廉,制造也容易,哪怕真的坏了,换水泵也非常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