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不胜防,又故障炸了

楼主(2012-05-10):
前面连续炸3次刚消停几天。各种硬件排除彻底,信心从拾。飞的很HI!
今天天气不错!飞了几颗新电池心想让电调缓和一下,上了一颗老电池。是用2颗炸过的电池单片DIY合并自己焊接的。、

飞到一半倒飞状态直接又动力全无。小砸
下来一看450无大恙。检查电路一看,T头接触不好温度高把焊锡熔化了

网友:
还好损失不大!lz技术过硬!

网友:
kst215 用的怎么样呀

网友A:
應該沒可能熱到把錫熔掉吧,是不是用的錫線不好或手工不好以致假銲了?

楼主:
215mg有100个起落了吧,炸也几次了,其中一个稍微一点虚位。另外2个没有。

飞起来很爽,动作到位。力度大
我懒得返厂改行程了,现在凑合长摇臂飞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沒可能熱到把錫熔掉吧,是不是用的錫線不好或手工不好以致假銲了?

据我印象,这个头是雷力电池原装的T头。发热大导致T头,香蕉头焊锡熔化脱落的事故我碰过几次
所以这个情况要注意。一般接触不良,引起发热。然后发热点电阻变大恶化。这个温度融掉焊锡是很正常的。炸鸡后我拔插头下来时候手几乎不能接触。温度很高。

网友:
王子继续虐  赶紧把舵机的寿命测出来 大伙心里都还没底呢  用到怎么样才会抖舵 烧板子

网友:
我的215 200起落。。。也炸出一点点虚位了。改行程刚回来,感觉改了行程速度又快了点。。。

楼主:
再贴一次215mg半个月前的录像

[wmv]http://www.rcdaidai.com/KST-215MG_0022.wmv[/WMV]
http://www.rcdaidai.com/KST-215MG_0022.wmv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1MzM0NDY0/v.swf

网友:
我看到 牙膏盒子 了,  lz 边刷牙边飞飞机的?

楼主:
牙膏盒是肚皮垫。调节双手的距离。习惯这个感觉了

网友:
设备还是要精良!!!

网友:
这次去航展会上,都推荐用XT60插头。

网友:
现在东莞的天气,下午根本无法去飞。。太热了!!!

楼主:
夏天一般是早上6:30开飞。或者晚上下班6:30再飞

网友:
控上的牙膏盒是亮点~~

楼主:
今早去迟到了一点7:00太阳很大了

网友:
帅呆那么多新机不要不舍得用啦。有些功臣机该配件就配件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控下面的是牙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