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一三角翼不知道能飞不,求高手帮忙指点,有图片!

楼主(2012-05-10):
翼展60,电机2212.2200KV,电池2200,八寸浆被我剪成16CM了!所有调试均已完成,不敢飞!求高手指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本人纯新手,模拟都没练过,

网友:
我看不到图,如果是普通比例的三角翼,估计速度会比较快,很灵活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我是建议不要飞。多数是反应不过来,很快就炸机的。
建议另外做一架类似好小子或者买一架,就用回上述动力配置,掌握好基本的飞行技术后再飞这架三角翼。

楼主:
图片来了,手机党没办法!

网友:
幻牛,呵呵,做的挺细致,不过建议用更小一些的桨,这飞翼翼展有点小,反扭越小越好。

网友:
别说没练过模拟器,
塞斯纳能玩好降落的人也不一定飞得了你这个鸡鸡。
2200kv,用个5寸桨还差不多,这么大桨反牛太大了,用这么大电池,太重了,总之,飞起来很贼,速度很高

楼主: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不?

那就大胆建议了,动力系统全换,电机用AX 1806N 2100rpm/V,桨用AX自己的EP5030灰桨,电池换成11.1V 800~1000mAH。这样的配置对这架小飞机来说,应该是比较飘逸的,也相对比较容易掌控。

网友:
动力都没哟问题,重量也可以,若没有翼型,飞起来,你不会很好的控制的,忽上忽下。还有混控会调吗?最好是加上起落架,不要手抛,危险。还有,在模拟上多练练,免得炸鸡,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