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电吹风调速问题

楼主(2012-05-10):
吹头发的电吹风 怎么才能够调速

网友:
我看电吹风的直流马达好像是用前面电热丝降压的,本身有高低速档,难道是要调成无级变速的吗?

楼主:
对啊对啊 想要无极调速。。

航模用的无刷电机 可以用手动无极调速吗? 在电调前面接调速板??这种是什么板子???给个链接吧

网友:
为5块钱的电烙铁  拆了台灯上的调光器
电烙铁20W的   台灯是60W的

网友:
电吹风一般有两个档位,高低档只是一个二极管的区别
无极变速嘛,还是别折腾了,划不来,那里边的电热丝功率可不小哦

网友:
电吹风没多贵,DIY成本高~

楼主:
找到了 就是这套玩意。。。求名字求链接。n那个电位器怎么搞的。。有替代品吗?

网友:
无刷电调  加  舵机测试仪

网友:
电吹风一般有二种调速,一种是二极管,一种是电热丝抽头。
至于你要怎样调随便你了。。。。

网友:
速度太低,电热丝发红,吹风机废了

网友:
风筒用的是有刷电机,航模用的是无刷电机,都可以实现无级调速,但原理完全不同。
有刷电机用一般的PWM调速器就可以了,要注意电压 电流要和电机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kxNjQwNzg0/v.swf

找到了 就是这套玩意。。。求名字求链接。n那个电位器怎么搞的。。有替代品吗?

这个名字叫电调,链接直接查淘宝,那个电位器不是单独用的。就像给你个方向盘不给你汽车 一样跑不动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话,上网搜 NE555 PWM 电路图,照着焊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