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大家都在D。。。我也D一个充电器。。再补几张图。。

楼主(2012-05-10):
充电器买不起啊  好容易买了个B3 前几天还烧掉了 实施这样的行不行 不行的话以后就不用锂电了

买来六个充电器

买来六个充电器

侧面照

侧面照

有一点点不一样 估计是代工的厂商不一样

有一点点不一样 估计是代工的厂商不一样

找个盒子 嘿嘿 坏了的电度表

找个盒子  嘿嘿 坏了的电度表

看看里面

看看里面

把东西摆进去

把东西摆进去

摆整齐

摆整齐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进风口

进风口

散热器

散热器

网友:
高级淫才

网友:
这玩意不用风扇。。真的 插上去睡觉就行了。

网友:
挺好,注意板与板之间的绝缘
我做的15S,用了两个风扇,冷却一下还是好的

楼主:
额  大家不许笑

网友:
请教:
这个板子可以调压到3.6V吗?我想做个铁锂充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加降压二极管

网友:
那个插针怎么走线的   有具体大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恩 很好 是用手机充电器还是什么改的?6S下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
插针容易插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   统一左边负极

网友(2012-07-03):
你的充电器输出多少v的?又没有放电功能.这样折腾还不如买个山寨飞科达B6.

网友:
给个充电器淘宝链接,,245036937@qq.com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