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tronik PYRO700-520 vs scorpion HK4525-520 LE

楼主(2012-05-10):
想请教一下各位,
最近入了台JR VIBE SG E12 FBL,手上有两颗电机
不知用哪一个比较适合?
kontronik PYRO 700-52L(早前购入备用)
Scorpion HK4525-520 LE(顺潮流,最近购入)

电调用kontronik HELI JIVE 120HV,了解HK4525的动力非常好,
但又想和电调用同一品牌电机!很是纠结!
只知道K牌的电机很好,周围又没人用过!不知好在哪里?

用过的高手可否说明一下?

另外本人水平有限,只飞航线和柔和3D!

网友:
功率貌似4525大,传说蝎子新出了一款1W5千瓦的电机

网友:
我这的模友用蝎子暴力飞3D有电机过熱保护问题, 转速2300, 电机超过120度,Ice120HV 和 Jive120 一样受不了,
换了 Pyro700 情况改善很多。

网友:
对JR VIBE SG E12 FBL非常感兴趣,麻烦LZ上组装图和评价下这款飞机

网友:
Pyro700 has less conti. and peakpower than the 4525.
But the efficiency of Pyro 700 is better than the 4525, so that the running temperature of Pyro 700 is cooler than the 4525.
if you are just doing curving and looping, the Pyro will be the better choice.
If you are going to do Hardcore 3D, than take the 4525

网友:
现在可以尝试新款的HK4530了

网友:
仿佛700-52和120HV更搭。。。。
4525还是用160HV或者自家的130A 吧

网友:
连K牌电机都不了解就先买了!

网友:
你的飞行风格来看适合用K520,各种数据都比较理想!但是如果你想暴利3D PYRO52就和4525差很远了,Hard Core风格 用4525需要搭配更高的电调!最理想的就是用Scorpion 130A,或者用K 160也可以。

网友:
蝎子电机发热大,700-52功率虽小点,但效率高;我更喜欢kontronik电机

网友:
我认为e12很精致,不适合暴力3d,pyro电机正好,f3c用jive80都可以

网友:
这么看这个问题,

如果可以制作同样效率的马达 90%, 一颗持续功率3000W,一颗持续功率5000W,暴力飞行下后者一定产生更多的热量

一颗4000W+的马达不热,那是不可能滴,鱼和熊掌的问题了

不过LZ的情况,肯定是Pyro,省重量,省电流,省心,没什么坏处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
决定上PYRO!
谢谢!

网友:
   嗯~  了解学习    搭车问问: 700-52L  长轴版 主要考虑用在啥机子上?   可以安装在YT 700E 的电机座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