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说说D10控

楼主(2012-05-10):
这几天没憋住入了个V120d02s+D10控,120我就不说了,我觉得不要拿他和100级尾电机的比较了,已经出乎我的想象了,非常喜欢。

好多魔友问D10这个控怎么样,我也义务当回评测员了,没免费测试,所以就多说点缺点了,哈哈。

首先点阵屏信息丰富是肯定的了,10通道摇杆有轴承,很顺滑,屏幕有背光,这些都是优点了,性价比已经不错了。
为了国货的提高我就说说缺点了。
1.开机缓慢,屏幕显示反应慢,通道尤其是通道状态显示页监测通道状态的时候,如果连续摇杆根本看不见通道是什么状态。
2.菜单由于兼顾了中文菜单屏幕信息显示就显得有些不合理了,比如设定曲线时模式开关位置,曲线点编号和设定值都不能在一页显示,非常不直观。降低了点阵屏幕的优势。感觉比D7只是上手容易些,并没有十分便捷。
3.手感这个很难说,我也没用过什么好控,也就是XG7这一档次的。D10摇杆虽然顺滑但是还是感觉手感松散,过中点的时候很楞,还有就是我喜欢油门紧一点的,可是这个怎么调也紧不了。
4.各个开关手感一般,位置不清晰,松松垮垮,可能是成本限制吧,这个就不苛求了,确实不如进口品牌的低端控选用的开关手感。
5.最要命的就是电量显示了,设计兼顾了锂电和镍氢镍镉,结果镍氢满电显示3格,锂电满电显示4格,镍氢显示两格的时候就赶紧充电,基本上是从两格一下就报警了,等他报警的时候可能10几秒就自动关机了,十分危险。前一阵有魔友说这个问题,这确实是个缺 陷,不如有个电压显示,我感觉低压门限应该是9.6V。锂电池可能还好一点。

网友:
正在考虑这个控呢。谢谢楼主分享个人经验。自动关机这个太坑爹了。

网友A:
我的DEV10到手不到10天也说说感觉吧
很多人都说反应很慢,我觉得相对2801和DSX7来说是慢一点点,但也不是非常慢的程度。至于手感就见仁见智了,只是想说轴承有耐磨性,和顺滑的优点。我是880送锂电的,镍氢电池没用过不清楚。
10通道,四轴承摇杆,USB升级固件,双向传输。900以下的价格市面上找不到其它对手。而且10接收也不贵150就能拿到。
最后说说缺点:1.外观没有2801好看。2.没有电源开关指示灯有些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EV10到手不到10天也说说感觉吧
很多人都说反应很慢,我觉得相对2801和DSX7来说是慢一点点,但也不是非常慢的程度。至于手感就见仁见智了,只是想说轴承有耐磨性,和顺滑的优点。我是880送锂电的,镍氢电池没用 ...

其实只是菜单显示慢,开机慢一点,并不是遥控部分慢,其实只要一开机菜单没有显示之前就可以和接收机对频而且可以进行遥控,只是系统设置程序慢一些,显示屏相当于有点拖影的感觉。不知道是屏幕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这控总的来说还是挺超值的,接收机前两天装到450上了飞了两圈感觉也还不错。
2300镍氢用一整天没什么问题。不过那个电量显示应该还是用锂电比较好,控电满电放着应该不会胀气吧。

网友:
楼上说得对,是我打错字了,反应慢不是说操控慢,而是控上的液晶显示速度稍慢。
锂电最好是单节3.8V保存,不过我也不是用完就放电,放电太麻烦了。
没有电源指示灯实在不习惯,经常不知道控还开着机

楼主:
又有新发现,居然每个混控都可以编程7点曲线混控,这个确实比较好用,不知道别的国产控里是不是也有这个功能。反正 F J的低端控里貌似都没这功能。我原来折腾丘比特的时候要是有这控就方便多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入手了V120D02S+DEVO10控~想请教下该机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参数怎么设置?我目前是油门0 50 100 螺距是-20 20 50~还有什么尾翼曲线是什么?没搞明白,现在这个设置了推油门过半的时候飞机开始往左侧倒,然后稍微修正一下后继续推油门飞机前倾,左侧飞更严重了,右手遥控杆继续修正就会往右侧倾斜,最后尾翼打到地板上,至今还没飞起来过,华科尔也不给本DEVO10的说明书。。。。V120D02S上也没有DEVO10的参数设置,头疼。。。调试了一电还没飞成功,请教楼上几位。。。。

楼主:
说明书上有参数的,第七页,航线螺距可以设-10开始。要么感觉负螺距有点大

网友B:
感觉这个控很好调啊。。。
只有1点不喜欢。。。只有油门锁定,没有熄火开关。。。其他都很满意,。。

完胜我之前的天7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控很好调啊。。。
只有1点不喜欢。。。只有油门锁定,没有熄火开关。。。其他都很满意,。。
完胜我之前的天7控。。。。

我觉得天7在那个价位上是无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