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4轴求助

楼主(2012-05-10):
收了全套不带控的玉兔自己用6200接收。在人家哪里都正常拿回来直接上接受解锁。只有三
电机
转另外一个滴滴滴响。什么原因春新手。没有用电脑调。

网友A:
是不是开了混控了,换成固定翼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固定翼模式

网友B:
没有做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4218
上课去吧

网友C:
检查那个不转的电机的电调线是否没插好。
还有个可能是电机 缺相了

网友D:
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E:
油门行程木有校好

楼主:
油门行程怎么校准。听说在控板上找两个线短接??

网友D:
看说明书!第4页!上面有写的很详细!

网友F:
潜水不够深。

楼主:
原因找到。接控板接头松了。

网友C:
这么多人,只有我一人说对了。
看来,少数服从多数有时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