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1:16梅卡瓦齿轮箱,用简洁实现粗暴

楼主(2012-05-10):
为了确认图纸的正确性,先用abs版做了单侧的齿轮箱加以验证。完成体齿轮箱与车体侧板相连,并且贴合底盘前部折角,驱动轴通过内径8mm带座轴承固定在侧板上,并且在内齿轮箱上有8mm轴承。由于驱动轴较短,还将通过内径8mm套管和直径8mm延长轴延伸至齿轮箱另一侧,通过轴承固定。完成体箱体将使用3mm不锈钢或者铝合金板制作。以适应4S电源的暴力性。在此感谢“拯救虎坦”老兄的驱动轴及hd381的技术指导

正面照,请忽视支撑的铝方和铝棒

正面照,请忽视支撑的铝方和铝棒

侧面,齿轮箱侧板与车体侧板完全贴合

侧面,齿轮箱侧板与车体侧板完全贴合

楼主:
为突出对比,侧面一轴承未安装

网友A:
不错,空间足够的话,加个联轴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空间足够的话,加个联轴器更好
学习你的技术啊,空间是肯定够的,不过齿轮箱中伞齿轮的轴心平面与马达的轴心平面刚好是在同一平面。本着节約空间的想法所以省掉了联轴器,伞齿轮是6mm内径的和电机出轴也是6mm。你说的那款电池也买了。正在考虑是不是再买一块,每个电机用单独的4S供电,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效果。更暴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你的技术啊,空间是肯定够的,不过齿轮箱中伞齿轮的轴心平面与马达的轴心平面刚好是在同一平面。本着节約空间的想法所以省掉了联轴器,伞齿轮是6mm内径的和电机出轴也是6mm。你说的那款电池也买了。正在考虑是不 ...

不用的,2.7*20=54,  54A的额定电流还不够你2个减速电机用吗,我不信

网友:
梅卡瓦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等整个下部车体制作好再传,正在做摇臂呢

网友:
又有梅卡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2.7*20=54,  54A的额定电流还不够你2个减速电机用吗,我不信
很想让他非常的暴力哈哈哈,等整体完工了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虎坦老哥这样的轴能做吗直径6mm,总长60mm,两端各有4mm长度削成直径5mm的轴

网友D:
你那个是什么电机啊????

网友:
只有前驱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梅卡瓦就是前轮驱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是什么电机啊????
12v直流减速电机啊,可以淘宝搜索下,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
 我只能说很邪恶!

网友:
顶 ,这个看起来很容易做

网友:
 金属的都是邪恶党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金属怎么邪恶的碾压一切呢

网友G:
請問那個大的直齒輪是幾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那個大的直齒輪是幾齒的?
1模20齿,内径6mm

网友H:
我做出来了 怎么发图?

我做出来了 怎么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做出来了 怎么发图?
请学习论坛指导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925

网友:
标题

本来不想多说什么,但还是忍不住提醒下,伞齿轮的机米螺丝必飞,几十块的减速电机,输出轴晃动,虚位不是一般的大。
不多说,边做边改吧……

网友:
可惜沒有視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提醒啊,实际测试输出轴还是很坚挺的,为保险起见,准备加个固定轴承,伞齿轮机米螺丝胶固定,并加薄套保护,

网友:
对头

用链条比用齿轮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H:

做的很好吗

网友I(2013-10-03):
LZ 齿轮在哪里买的啊  能不能介绍一下  0.8模?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 齿轮在哪里买的啊  能不能介绍一下  0.8模?

当年的拙作啊,万能的X宝,搜索下吧,我现在真找不到了

网友:
支持,好创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