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电机座不水平,大家帮忙看看怎么整

楼主(2012-05-10):
正在装X650机架,都是按定位孔安装,但目测四个电机座不水平 ,乍一看好像是考虑到电机反扭 正反转有别,同一转向的电机倾斜方向一致。
嘿嘿~~如果是新设计,可别让我硬给整水平了

这种倾角还可以整吧,还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把管子上 最长的那两颗  m2.5*20 和 m2.5*22 的螺丝松开 然后调整水平后拧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管子上 最长的那两颗  m2.5*20 和 m2.5*22 的螺丝松开 然后调整水平后拧紧即可

感谢,指导。

网友B:
这种问题还需要发帖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还需要发帖问............

新手有疑问不可以问吗?看来您真是聪明悟性高,一注册就是大校。

网友:
这个很好调的,不过电机座螺丝合适就好,要不然会很容易滑丝

网友:
是不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