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8的疑惑 双发机是否要右下拉

楼主(2012-05-11):
在淘宝上买了个p-38商品机 用了两个xxd2212 kv1000电机 gws9050正反浆  首飞失败  两次起飞都严重右倾 第一次刚拉起就右倾小炸了 第二次拉起也是右倾 左副翼打满舵 平飞3秒 副翼回中 有立马右倾载地了     我现在觉得这架机原厂两个机头都设置了右下拉角度 这个会不会多余了  既然是双发机 无论是正反浆或都是正浆 反扭都因该能在中心能抵消 右倾是不是这个右下拉造成的  有没有飞过p-38的兄弟 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我没玩过p-38,双发机但按常识说下拉是可以,右拉完全没必要。

网友:
右拉肯定是不需要滴,你都上了正反桨,陀螺效应就抵消了。至于你鸡鸡严重右倾,还是从机翼的平衡入手吧,看机翼平面是否扭曲,成品机也不都是好的

网友:
290买的吧?     1.4米,

网友A:
右拉没必要,下拉要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拉没必要,下拉要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飞机的重心 左右平衡都没问题  现在判断还是右拉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360买的  不是290的那种发泡不好的b品 另外这机的前起落架设计也有问题  要改造下

网友:
这P38我飞过 非常稳定 非常漂亮 就是太难装了 LZ不用考虑角度 直接安装就行 我没有用正反桨 普通三叶桨 主起落架收放不行 不够结实 需要加强 另外也不好携带 车上要把后排放平了才放得下

网友:
不管有没有右拉,这么大翼展的飞机,无论如何不应该受到如此严重的扭转影响。个人感觉有很大可能是习惯了暴力的飞机,滑跑不到3米就恨不得垂直拉起,离地以后失速导致的倾转。

网友:
3米确实短了点  虽然机翼够大升力也很好 但既然是像真机 应该温柔点 像真机才最漂亮 我飞的时候不拉杆的 就让他一直跑 自然飞起来 起飞姿态非常非常美 大概20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确实没有滑跑多远就拉干了 应该也有这 而且感觉2212的动力不是很足  兄弟你用的是原厂电机么

网友:
螺旋桨不是正反的,是一个方向转的,新手不是那么好飞。起码我就没那么好飞,另外携带不容易,我飞了几次就放杂物间了,现在飞182和傻猫的那个函道滑翔机。

网友:
速度没起来就拉杆  一离地就失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聽樓主情況是失速多 不是 飛機問題 就和你說的  右舵 打滿了還嚴重右傾 那麼必然是 失速 和 拼裝不平衡導致 既然樓主更正說安全沒問題 那麼從你介紹的起飛方式看來 就是起飛時間選擇不對。好好的讓他滑跑到高速然後緩慢拉升把。 P38 這樣的飛機起飛控制好很漂亮的。 話說 樓主你是哪裡買的啊 給個地址啊  我找了好幾個家都說沒貨!~

网友E:
我觉得双发的飞机,还是需要正反桨好一些吧?两个电机反转,正好抵消扭矩。最好把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一致,默认有时候可能不行。另外,2个电调的电源线,注意将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屏蔽不要接。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这样接的

网友:
楼主,你好。你是用的双电机双电调双电池单独供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 是双电机电调 两个电调的信号线是用y线连接受机的  供电也是一个电池用y硅胶线   如果用两个电池可能会出现电池放电不一样 造成推理不平衡

网友H:
我的P-38也是这家买的,飞的时候差不多是3米升空,飞行姿态良好,动力强劲!没有楼主说的这个情况!!我的电调接线没有用缺线接法,是把2个电调并联的。动力配置是朗宇的X2212,kv1400, 配的9050三页桨,一块2600的电池供电。

网友:
呵呵!今天下午刚蹭飞过P38!这款飞机太稳了,全部原厂配置!动力足够!轻松垂直爬升!楼主估计是装机问题!

网友:
我随便装装都好飞呀,用滴两只都是正浆,起飞后稍微调了一下副翼就很稳了,估计哪里没装好或没调试好。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0Mzg0NjQw.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P-38也是这家买的,飞的时候差不多是3米升空,飞行姿态良好,动力强劲!没有楼主说的这个情况!!我的电调接线没有用缺线接法,是把2个电调并联的。动力配置是朗宇的X2212,kv1400, 配的9050三页桨,一块2600的 ...

你这个配置设备很快就要冒烟了,双发机配的比单发还狠,过载还严重。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  竟然两个xxd2212 kv1000电机 转速还不一样 造成推理不平衡 晕

网友I(2019-02-10):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  竟然两个xxd2212 kv1000电机 转速还不一样 造成推理不平衡 晕

怎么解决?没玩过双发?是电机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怎么解决?没玩过双发?是电机问题还是什么?

双发飞机的设备应该配对,至少要用好点厂家的东西,XXD就算了。

网友:
双发一定要用好电机好电调,不然就加个陀螺控制双发平衡

网友(2019-05-07):
陀螺咋连?

网友:
选择两个拉力差不多的电机(十克误差内),就不偏一方了!

网友:
这么高档的p38。我的p38空机才178,很好飞,半油门五米自己离地起飞,双发没有右拉,有一点下拉,估计你机翼平尾有问题,一般商品机装好不用调都很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双发飞机的设备应该配对,至少要用好点厂家的东西,XXD就算了。

xxd的也可以,我得豚鼠号就是xxd电机和xxd电调。飞了一夏天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  竟然两个xxd2212 kv1000电机 转速还不一样 造成推理不平衡 晕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古代的帖子,很多条件都不一样了……

网友:
这个坟挺老~~~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699605654
在这家买的

链接打不开,给个关键词

网友K(2019-09-08):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双发的飞机,还是需要正反桨好一些吧?两个电机反转,正好抵消扭矩。最好把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一致, ...

老师,这个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方便细聊一下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老师,这个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方便细聊一下吗?

正反桨可以抵消反扭力,电调同步可以保证飞机滑跑和飞行不偏移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正反桨可以抵消反扭力,电调同步可以保证飞机滑跑和飞行不偏移

老师,您给我个联系方式吧,我们刚好再做双发,第一次做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师,您给我个联系方式吧,我们刚好再做双发,第一次做

vx,284027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