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XP原廠機身大修補

楼主(2012-05-11):
原本買的二手MCPX機身頭罩柱四支就已經一斷二重傷一開始就修修補補,加上我是新手一開始炸機幾次升級三斷一重傷,加上下面的腳架連接柱也裂開,原本想升級碳纖機身正子GALE公佈機身圖紙,就開始自己DIY修改弄了好幾版,目前來說重量還是太重原本打算買MH二代機身,自己DIY側板可以省點錢順便也有實体研究一下MH的結構,昨天看到有人問原廠機身頭罩柱修補回覆之前自己修補的資料,看看很久沒用的機身(目前當頭罩展示架),其實這段時間DIY玻纖機身有不少經驗手上也有些材料,決定再次大修原廠機身。

頭罩柱三斷一重傷

頭罩柱三斷一重傷

機身後腳架連接柱,之前補粘一支碳管但腳架無法用只能DIY

機身後腳架連接柱,之前補粘一支碳管但腳架無法用只能DIY

楼主:
首先修補腳架連接柱,使用碳管外3內2切一小段靠在機身跟補建的柱子(正好當支架增加固定的面積),原廠的腳架接頭是扁形的約1.5*2.2MM,而管內空間㚗點小所以需要用2MM的銑刀用手轉動稍微磨一下就可以輕鬆插入又有一點緊,粘合時最好用膠狀的502方便填滿管棒四週的空隙。

楼主:
再來是最麻煩的頭罩修建,其實一般機身最容易損壞的是頭罩柱,在此提出重建跟加強固定的方法。

頭罩的前端是1.5MM後面是2MM,一樣也是利碳管外3MM內2MM,加固的支架用2MM碳棒跟寬3MM碳片。

後頭罩:我先利用碳管當底柱切割適當的長度,碳棒碳片作支架固定好,再切一支1.5MM的碳棒插入(如果有方管外方3MM內圓1.5就更方便固定~平面對平面更好粘合),我手上沒適合的管只好在1.5MM碳棒上弄熱縮管正好緊緊插入,其實這樣加固對好長度後也可以直接粘合反正會斷也是整個連底柱支架一起斷。
後頭罩柱還沒斷但重傷的同學也是用相同的方式套上碳管加上支架加固,之前炸機的經驗來看大炸時支架粘合處會先裂開再粘一下就行了,特別要注意的是右柱上方的支架要用碳片粘在上面,之前用碳棒粘在底柱側面安裝後舵機時會卡到

底柱+支架

底柱+支架

右柱支架

右柱支架

左柱支架

左柱支架

楼主:
最後是最弱的前頭罩柱
一、首先用把中間的部份磨一個缺口出來約3MM放入碳片。
二、粘上碳片左右多出來的長度要大多原柱長度的一半以上。
三、切適當適當長度碳管作底柱,靠著碳片機身粘合。
四、切適當長度的碳棒插入,因為我用TDR的頭罩所以前柱留長一點。

楼主:
修建後的機身重3.4克,測試安裝頭罩看看

楼主:
剛才裝機發現幾個問題,右前柱的碳片擋到舵機的安裝,用迷你電鑽先磨出缺口讓舵機能安裝,其實前柱的加固還不是很足夠原本想等炸機幾次後再修改,但右邊碳片磨缺口後支撐力量就沒有了,只好進行第二階段加固,如同後頭柱的加固在水平跟垂直方向加上碳片碳棒作支架。

垂直方向的支架

垂直方向的支架

水平方向

水平方向

楼主:
接著安裝後舵機也出現一點問題,後舵的接頭不好穿過上面的碳片,用之前激光切割剩的零件修改成L型。

楼主:
另外主板的螺絲前後加上之前911多買的頭罩胶圈,加上胶圈是仿照MH二代機身的主板新設計,而且還有一個好處螺絲被前後胶圈上住,拆下主板時螺絲不會掉出來。

修補完空機重國43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