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菜鸟问个无知的问题。

楼主(2012-05-11):
红圈里那个铜的是叫浆叉吗?它起什么什么作用?如果不装它直接装浆可以吗?不装会怎样?
谢谢了!

网友:

就是有个叉状物叉住浆 不让其打滑
高速下浆叉是必须的
低速下用螺丝紧固尚凑合

网友:

高速船需要   象征船那些就可以自己想办法固定浆

网友:

这个是否需要具体要看船轴吧。。。。我的X15是直接装在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