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元的F3A能用2216 KV880 的电机飞不

楼主(2012-05-11):
都装飞机上了手上没有多余设备 大伙给解决一下

网友A:
这个不太爽啊,2216KV1100带10x7桨或者KV1250带9x6桨比较好。

网友B:
一定是可以飞的,配APC 10×5E桨或者GWS EP1047RS桨,11.1V 1500~2200mAH电池。不过这个小飞机速度快一点才象3A的风格,桨转速太低了没那种味道了。

网友C:
没什么不可以的,低KV电机可以采用高电压来增加转速,同样也可以采用大螺距的桨增大拉力和飞行速度 ,只要电机的功率足够就可以。

网友D:
2217配9060 我就这么飞的,主翼都已经变形了

楼主:
2212的电机收了好就都收不到 看来要去淘宝逛逛了学生真的伤不起

网友E:
一定是可以飞起来的。 。。。

网友F:
这电机貌似可以用4S的,4S配10*6桨,应该能出效果。

楼主:
嘿嘿…收到电机了2212 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