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2.4G模块,刚开机时接收与发送间的对码是如完成的? ...
航模2.4G模块,刚开机时接收与发送间的对码是如完成的??

楼主(2012-05-11):
新手上路,最近在玩2.4G模块,玩航模的人都知道,接收机与发送机必须先对码后才能
进行通信,不过在这里弱弱的问一下,整个对码的过程是怎么完成的???
对码信息是不是在数据包内,只要第一次对码时接收到对码信息将其保存,下次接收机
开机后只要读出保存的对码信息与接收到的对码是否相等就可以建立起连接呢??但我觉得
这样好像不对啊!
正为此问题纠结,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A: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发射机发射的数据包中,包含本机的ID码信息。
第一次绑定时,把发射机的ID码保存的接收机里,下次接收机一通电,就会去找空中ID一样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一般情况下,出现对码不成功是什么原因呢??
一飞机原来是好的,对码没有出现对不上的情况,后来我别外卖了个接收模块
发现这个接收模块有时能对的上,有时对不上,不过只要第一次对上了,以后开机
都能识别。只不过我对它这种时对得上,时对不上难以理解,整个对码过程是怎样实现的??还有一开机,接收机怎么知道发射机是从哪个频段发送的数据??
前辈,问题较多,还望多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
不要埋默了!!

网友A:
各个厂家的对码方式是不一样的。
一般是指定频点进行绑定对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航模上所用的接发模块不都是相互兼容的吗?

网友A:
不兼容,同一厂家不同系列的都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