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外场电源,请教大家。

楼主(2012-05-11):
想做一个外场电源,请教大家。

设计容量20Ah,充电器用Maxpro的X6 Plus,主要用来充450级3S电池和MCPX的电池,充电倍率3C。

充电器参数如图。

有问题请教:
1.20Ah容量是否足够,我预计充2100mah或2200mah电池8块左右,不知是否正确
2.对外场电源的输出要求,是否与充电器输入要求一致即可,还是需要提高一些。若需提高,具体要求是什么?
谢谢!

充电器参数

充电器参数

网友:
X6外场充电功率小了点吧!

楼主:
我也就是飞450,2200mah的电池,6A的充电电流,15分钟能充满不?

网友:
飞一次也就用掉1500mah,20a的应该能充12块以上

楼主:
2200mah电池,6A电流充,15分钟能充满不?

网友:
要不了15分钟

网友:
我2块并充  8a电流  33分钟充好

楼主:
哦,今天去电子市场看看。

网友:
期待试用报告!

楼主:
今天去电子市场问了,使用若干单体2500mah的电芯串并结构,价格在1400上下,此外还需要电流保护板,如果再配上充电器,总价在1500左右,好贵啊。

比预算高多啦。

网友:
淘宝买a123组啊   20a  15a的大单体  几十块一片   按自己需要来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着手调研。

网友:
买个电动车,再买个降压模块,出行,充电都解决了,电动车买68伏20安的,飞到你不想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