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六通,的确应该先玩模拟器。

楼主(2012-05-11):
新手之前只玩过双桨和四通V911,刚入手T8FG,兴匆匆的装好模拟器,油门加力,起飞左飘,打右舵,飞机右倾,不像四通会自平衡,继续右倾,秒炸 。6通和4通完全不一样,还好先玩模拟器。潜水看到老手推荐新手要玩模拟器,果然新手飞机到手秒炸不是随便说说的。
新入手的控没什么电,试了一会就6.8V报警了,充电时间要14小时,那个叫长啊。

请教大家:
1、T8FG充满后玩模拟器一般可以用多久?
2、插上模拟线是不是不发射无线电? 玩模拟器的电力消耗应该比遥控真机小吧。
3、有什么便宜点的充电器推荐可以快速给控充电?

网友:
貌似T8FG在关机的情况下,插上方口,他会自动开机,但并没有打开无线发射。理论上讲,应该比打开无线发射状态的时间要长就对了。

网友:
我都是晚上充,算好时间早上醒来就OK了,也可以用充电器直接充,串充一般都能充镍氢电池。除了容量小点,镍氢电池很皮实的

网友A:
同感,450秒炸n次,几乎失去信心 。更要命的是,模拟器上也飞不起来  !还没老鸟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感,450秒炸n次,几乎失去信心 。更要命的是,模拟器上也飞不起来  !还没老鸟带   !!

飞起来还好,关键是能安全降落,

网友:
模拟器真的很重要

网友:
同样没老鸟带...自己飞秒炸2次...模拟器飞了1个月昨天晚上2电未炸回家...

网友B:
模拟器真的好难飞,关键是木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真的好难飞,关键是木有兴趣。

模拟器里悬停炸了N次,受打击,不过还在练习,觉得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感觉,就像当初学车,开始的时候怎么也不能直着开,总是左右摆,突然有感觉了,就直了。不是天才就只能多练习找感觉。

网友:
 我飞模拟器飞了几个小时,没有陀螺仪稳定功能。还是学会悬停和飞8子还有绕点转圈了

网友:
标题

小六通

网友C:
我也开始秒炸,没老手带,论坛潜水
练了两天模拟器,对尾飞行无压力

网友D:
标题

练模拟器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好点的控啊?垃圾控行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E:
我也是新手入的六通,不过没秒炸,我的炸都是飞太高,看不清飞机,没法控,才炸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练模拟器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好点的控啊?垃圾控行不?会有影响吗?

我是用T8fg练模拟器,老手建议不要用T8直接玩模拟器,据说T8比较嫩,但我是新手,想熟悉控,所以就直接用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比较嫩 怎么解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较嫩 怎么解释呀?

老手说,t8fg的电位器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新手入的六通,不过没秒炸,我的炸都是飞太高,看不清飞机,没法控,才炸的哦

我也是新手,我在手机模拟器上飞(PC模拟器还没买),因为屏幕太小,稍微飞远一点就看不见了。。。。而且因为是触屏,不好控制。。。。

网友(2012-08-11):
每天顶顶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开始秒炸,没老手带,论坛潜水
练了两天模拟器,对尾飞行无压力
同呕液哥

网友:
一定要先模拟器,不然很危险呀

网友:
我直接从3通到6通上真机,不怕不怕,油门温柔点

网友:
顶顶更健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