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瓶车驱动器改220V无刷电机驱动器,是否可行?

楼主(2012-05-11):
用电瓶车驱动器改220V无刷电机驱动器,是否可行?
貌似给驱动控制部分一个48V的电压,至于动力电源直接用桥式整流成220V直流,然后把MOS管和电容改成耐压300V的即可。
这样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这个懂的出来说说呢

网友:
关键是效率问题  驱动方式很多种 效率都不同的 效率不同 同样电压下的电流就不同 (即功率不同)   电流是负载情况决定的 控制器是不是有能力抑制电流的变化 是个问题 抑制不了 电流不可控  上机一会儿估计就烧了

网友:
看看大功率的功放有时候就是这样的电路,后级高电压前级电压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瓶车驱动器改220V无刷电机驱动器,是否可行?
貌似给驱动控制部分一个48V的电压,至于动力电源直接用桥式整流成220V直流,然后把MOS管和电容改成耐压300V的即可。
这样不知道可不可行?
我跟你一样的思路,后级单独供电,现在还在想用什么管子.耐压400v 10A行吗?再一个就是自举的问题,还没有搞懂。

网友:
直接接上家中电动车的电瓶!OK

网友:
不懂,帮顶,期待懂得给科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瓶车驱动器改220V无刷电机驱动器,是否可行?
貌似给驱动控制部分一个48V的电压,至于动力电源直接用桥式整流成220V直流,然后把MOS管和电容改成耐压300V的即可。
这样不知道可不可行?

驱动电路整个都是要换的,控制部分也要改、、、不如再设计一个了

网友:
一般不行,高压驱动与低压驱动差别很大

网友A:
楼主你搞复杂了。最好的办法是把220v电机的线圈 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搞复杂了。最好的办法是把220v电机的线圈 换了

我是想为我那坑爹的仪表车床,找一个廉价的可以无极调速动力系统。

网友:
那就买个三轮车电机,有刷、无刷均可

网友:
应该能看到烟花

网友:
自举的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买很贵。

网友:
楼主免了吧。

搜索叶工以往的帖子,你就不需要这种想法了。

网友(2012-08-01):
等你做好了我再学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搞复杂了。最好的办法是把220v电机的线圈 换了
不只是换电动机线圈的问题,还关系到电源问题,用48伏电压又要多出一个变压器来,直接220伏多好!控制部分电流小,可用小功率电源,米不多

网友:
为什么会有IGBT出现?就是因为MOS管高压下表现不怎么行

网友B:
直接买个二手的电动三轮车无刷中置电机,配个驱动,300搞定,低速那是相当有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二手的电动三轮车无刷中置电机,配个驱动,300搞定,低速那是相当有力。

LZ的意思用220伏,节省一个大变压器,就是节省米啊,回答要跟主题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意思用220伏,节省一个大变压器,就是节省米啊,回答要跟主题才好!

确实自己搞错了楼主的本意,谢谢提醒。

网友:
应该行。可参考变频器输出部分,采用光电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