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 136F接收机引出rssi出点问题!

楼主(2012-05-11):
通过查找资料得知 136f接收机(ic型号 7761)从第7脚引出rssi信号。我也是这么做的。
接收机通电 测量rssi与地之间电压1.24v。
遥控器开机,rssi电压变为0.26v
与我之前引出日冠rp8d1的rssi信号电压刚好相反。心想反就反吧。大不了倒过来理解就行。
然后接上飞控,郁闷的事情出现了,遥控器发出的任何指令,接收机均不反应。拔掉rssi连线。正常了,再次将rssi接到飞控的检测端,又没反应了。
也不知道如何解决,想过串联一个电阻,可是串多大的也不知道。就来求助大家了。

楼主:
中午试了串个舵机电位器(5k) 还是不行。

网友:
路过
貌似是要串电阻的!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