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直线舵机改兼容mcpx舵机方案。

楼主(2012-05-11):
这次我们研究出来了两个方案:
首推荐为:
如图上所示:将我们的fbl100 直线舵机框出来的电阻(我们采用的是10k电阻换成100k电阻),就能解决舵机抖动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案:
因为考虑到一些玩家没有电阻的问题,而且0402的电阻这么小,也可以尝试另外一种办法,将上图框出来的电阻移除掉变成开路(注意:是移除将电路变成开路,而不是短路)也同样可以解决舵机抖动的问题。

让大家等待了这么久,实在抱歉。
大家尝试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可在与我联系。

另外关于FBL100飞机我们有一个QQ谈论群,欢迎大家加入进行交流。QQ群:227873180

网友:
  还是直接铲掉来的痛快

网友:
出厂去掉方便,搞这个小不点难度不小

网友:
好,回来就铲了他

网友:
那个方案比较好?那个10k是不是保护主板,舵机马达堵转时用的?如果是的话换个100k的可以比较靠谱。

网友:
恩~不錯廠家解決問題的速度蠻快的,其實有問題沒關係而是問題如何解決。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阻很小用什么工具去除?

网友:
那个电阻去掉了会有什么副作用?

网友A:
厂家不错,有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就好,再解释一下原因就好了,据说这是个保护电阻的设计差异问题,MCPX是在主板上,FBL100是在舵机上,所以会有第二方案,FBL100舵机用在MCPX上直接把电阻去了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全起见,最好是拿到外面电子维修等地方让他们帮你去除掉或换一颗电阻上去,相信也花费不了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副作用在于您的舵机以后只能使用在mcpx上面,如果用在FBL100上面的话会变得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不错,有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就好,再解释一下原因就好了,据说这是个保护电阻的设计差异问题,MCPX是在主板上,FBL100是在舵机上,所以会有第二方案,FBL100舵机用在MCPX上直接把电阻去了就OK/

谢谢您帮忙分析,如您所说,只是设计不同的问题,所以之前倒置这种问题发生,之前给大家带来的麻烦还请见谅。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