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55H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11):
waypower30%油 主副油针1.25 定速1980 测摆憋转感觉
发动机
都没声了 是什么问题 下来缸底有点烫手
缸套比较旧了收的二手发动机 活塞和环是新的 难道缸套要换了

网友A:
你把主油针放在1.5圈过3格试试,你的发动机烫手,应该是贫油了,OS55,一般1.5少一格到1.5多三格左右的主油针,除非你的发动机用过好长时间,缸套和环都是旧的,估计才用到1.25圈的主油针

网友B:
缸底烫手要看怎么说了,这个季节气温已经很高了,手摸温度高已经很正常了,只要手指能持续接触缸底就算正常,外圈温度很高,注意不要烫伤。我觉得主要还是看油门灵敏度和烟的大小来判断油针设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