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微型4轴,起飞几秒之后自动翻,咋回事啊?求高手解救 ...
mwc微型4轴,起飞几秒之后自动翻,咋回事啊?求高手解救啊!

楼主(2012-05-11):
我的mwc微型4轴,起飞几秒,十几秒后,会自动翻炸鸡。不知道什么问题。gui调试传感器感觉都是对的。求高手解救啊!

网友A:
电压低了,我不知道你的电路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一节锂电池供电的话,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不够的,16MHZ的速度跑,电压要4.5以上……如果低到3.几,单片机可能无法正常工作……